新型油电混合无人机

楼主(2019-05-12):
中间是共轴双旋翼结构的汽油发动机带动,四周是四个电机控制方向,简单说就是四轴中间加一个油动的共轴,请问这样的设计可行否?

网友A:
市面上早就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早就走了

没有吧?有的是中间油动单旋翼那种,是个人作品,这个还没量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吧?有的是中间油动单旋翼那种,是个人作品,这个还没量产吧?

智航有

网友:
不说几十年 20年有了

网友:
理论上 没有问题,就看 共轴反转双旋翼 的 品质了。
俄罗斯的 轰炸机 喜欢采用 共轴反转螺旋桨 的设计。。

网友:
12年我就试验过,中间共轴双桨,控制转速,4个电动桨控制姿态。能飞,但是控制不好,中间的陀螺效应很厉害,整体上不如单旋翼直升机

网友B:
油动目前真心越来越不适合不适合工业领域,发动机维护周期太短,维护成本和难度远大于电机,虽然可以很方便做到更大的续航,但是目前实际需要的续航级别电动也能做到

网友C:
其实你可以换个思路方式,挂载个油动的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可以换个思路方式,挂载个油动的发电机

这方式我也想过,只是感觉没有那么合适的发动机,要么就是忒贵

网友:
以前看过华科尔有这种成品机,可以参考下

网友:
挂载发电机供电的四旋翼前年就有啊,植保用的!!!

网友D:
有没有完全烧油的多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完全烧油的多旋翼

有啊,变距四旋翼就可以

网友:
中间油机提供主升力的话可以采用涵道式,这样对周围稳姿态的旋翼扰动会减小好多,类似的飞机见过北 京猎鹰的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动目前真心越来越不适合不适合工业领域,发动机维护周期太短,维护成本和难度远大于电机,虽然可以很方便 ...

加不了您好友 很想和您探讨下这个12您做的这个共轴的旋翼 求加个好友

网友:
我最近也在想做这个 不知道能否一起讨论啊 我加不了好友 没权限 求加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