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Lite Pro 新摇控开机及新的对频方式!近距离不再失控!

楼主(2019-05-12):
Frsky X-Lite Pro 新摇控开机及新的对频方式!近距离不再失控!(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ACCESS协议对频完成后,飞控回传的数据!

开箱与新的对频方式的视频!

近距离不再近控的测试视频!

https://vc.bilibili.com/video/2222679

网友:
同款充电器

楼主:
这款充电器用着不错,就是待机的风扇还是不停转,一直转不停,有点吵!

网友A:
为啥你的不安装天线 就不报警 ,我的不按天线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的不安装天线 就不报警 ,我的不按天线就报警

新版本ACCESS协议在控摇对频那里,有个扩展天线的选项可以选,把里面的勾去掉就可以不用外置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你的不安装天线 就不报警 ,我的不按天线就报警

天线输出选择 内置天线

网友:
哈 谢谢啊 可找到了 有个二级菜单

网友A:
请问 能否刷xlite的固件 因为pro的啥都不支持 也用不了黑羊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能否刷xlite的固件 因为pro的啥都不支持 也用不了黑羊高频头

刷不了的,说是用了新的发射器,不再支持以前的ACCST协议,我试了r9m lite是用不了的,要等更新固件,其它高频头没试过。

网友A:
frsky兼容性没有了 总感觉frsky要自毁长城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sky兼容性没有了 总感觉frsky要自毁长城

我看教练接口可以选多种协议,sbus ppm 协议 用这个输出到黑羊的高频头可以用吧。

网友:
d16对频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选

网友:
感谢,前些天找教程一直没找到,差点把pro卖掉…

网友(2019-06-15):
XM+ 怎么对频呢  我按照视频上的方法  一直没有显示XM+出来  是对不了吗

网友:
ACCST协议要更新新的opentx固件和RF的固件(ISRM_PRO_190604.frk),然后就和以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