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动平衡测试,大家不妨试一试!

楼主(2019-05-12):
儿童玩具微型激光枪,经过测试可以测试直升机动平衡,看视频!,希望能帮到大家!

将微型激光枪固定在直升机上,经过实验发现,测试尾部时应将激光枪固定在尾部,测试大桨是应固定在靠近主轴的地方,激光枪的圆点投射到墙上(理论上越远光点的变化越明显),最好准备一个测速仪,以平衡大桨为例: 现将大桨安装后将主轴转速固定在一个范围内(转速不能过高,高了就起飞了),看投射到墙上的圆点变化情况对单根大桨进行配重,反复实验,待光点变化最小的时候动平衡基本就做好了,有耐心的话,绝对能达到好的效果!

网友:
高手啊老铁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

网友:
直升机在家里做调试总是伴随着财产损失,我是不敢的。

网友:
支持这样的探索

楼主:
在室外做也可以,建议傍晚的时候做,找一个无人的地方,只要激光抢光点投射到墙上就可以!

网友:
飞机在地面和空中的震动状态是不一样的

网友:
很牛逼的创新啊!!!!

网友A:
这个早就有了,多轴的桨动平器就是这个原理,不过你直接把激光固定在飞机上精度非常差还不容易观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早就有了,多轴的桨动平器就是这个原理,不过你直接把激光固定在飞机上精度非常差还不容易观测。

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有

网友:
原理类似图上,用不锈钢片折成的座子既能放大震动还能折射激光成一个方向晃动便于观测,直接看激光晃动折射出的线条长度就能观测震动大小。而且调试震动必须要取最大震动点的转速作为依据,把最大共振点的震动配平了,全段油门才不会有震动,激光怼飞机上怎么保证最大震动点的油门每次贴胶布都能一致?

网友:
直机的桨动平,参照上图的原理,做一个大号点的固定座,拿颗动平好的低kv电机,用夹具直接把整个中间带桨夹到电机轴上转起来配

网友:
有创意家里有点怕怕

网友:
没装大桨尾桨的测试毫无意义。

网友:
大学物理里的微小变形放大

网友:
感觉用处不大吧,只能知道震动大小,但并不能提供调整的方向。

网友C:
适用于没有震动值的陀螺仪

网友D:
这个貌似不是动平衡吧,只能看震动大小吧。
安卓手机蓝牙k8也能实时看到震动值。

网友E:
貌似这个可以参考震动值,但对调教同心度没有办法的啊,就是说你不可能靠这个知道哪里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