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问题

楼主(2019-05-12):
很久没用,弄了个副厂接收机,链接四节五号电池,一个舵机,推动发射器摇杆,无反应何故?

网友A:
没对码吧?失控保护灯似乎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对码吧?失控保护灯似乎亮着。

如何对码呢?以前没用过这个接收。谢谢啦

网友B:
开控,接收机通电,然后按住接收机上面F/S的小扭,红灯闪烁4-5下,松开,绿灯或者黄灯常亮,就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控,接收机通电,然后按住接收机上面F/S的小扭,红灯闪烁4-5下,松开,绿灯或者黄灯常亮,就对上了。

谢谢!我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控,接收机通电,然后按住接收机上面F/S的小扭,红灯闪烁4-5下,松开,绿灯或者黄灯常亮,就对上了。

还是不行,按住对不上,按两下红灯出现跳两下。依然是黄灯绿灯一起亮,黄灯闪

网友B:
那你按住小扭再给接收通电试试。

网友B:
你发射制式选的什么?

网友:
或者,接收通电按住小扭,再开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射制式选的什么?

发射器制式在哪里调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射制式选的什么?

2.4G是不是没有制式调节

网友B:
你在link菜单里面找下sys打头的单词。你新建模型时,下一项就是选择发射制式。选择mult

网友:
兼容接收对码各种各样的,多试试,反正肯定没对频线了。

网友A:
卖COOLTECH R6008HV的不是写得很清楚么??

特性说明:

这个FASST的接收可以转换快速和慢速模式,具体操作如下:
对码后,接收机通电但关掉发射机,这时绿灯会亮同时红灯会闪烁, 慢闪代表是慢速模式,快闪代表现在是快速模式,按住对码开关6秒钟左右可以在这两种模式中进行转换
COOLTECH R6008HV接收机资料

附件包含:
1 x 接收机

对码方式信息:
1、打开遥控器;
2、遥控器选择FASST模式,开始自动对码;
3、按住接收机上的F/S按钮不放接电,直至接收机红灯变绿灯后松开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link菜单里面找下sys打头的单词。你新建模型时,下一项就是选择发射制式。选择mult

7 年没用过了。都要重新来,再折腾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COOLTECH R6008HV的不是写得很清楚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7 年没用过了。都要重新来,再折腾下。谢谢啦

客气了,也没帮上什么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了,也没帮上什么忙。

等过两天锂电池收到了我再试试。刚看说明书好像不能接干电池。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C:
4节干电池没问题,6ex是fasst一种制式,您按原来617对频就行,或者按14楼哥们说的那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按住小扭再给接收通电试试。

按住开关再接电,对上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节干电池没问题,6ex是fasst一种制式,您按原来617对频就行,或者按14楼哥们说的那么对。

谢谢!已对上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住开关再接电,对上码了

嗯嗯,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解决了就好

网友D:
人多力量大

网友E:
奇怪,我咋看到大哥您把舵机插在2通道上,然后动油门.还是我记错通道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奇怪,我咋看到大哥您把舵机插在2通道上,然后动油门.还是我记错通道数了?

我只是试一下接收机,外接电池可以接任何通道的。如果是实际飞机上应用,电调接马达,应插三通道

网友F:
哥们,看来你也是很多年没摸了,我们一样用的6EX 这老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看来你也是很多年没摸了,我们一样用的6EX 这老古董了

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人多力量大

哈哈,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