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8调机为什么烧舵机啊

楼主(2019-05-13):
准备重新试试入坑。手里有原来的futaba65mg的老金属舵机,这个可是当年450的神舵啊。模型下掉旋翼头连电脑调机,慢慢的就连接不上了。舵机发热厉害,接着就发现舵机烧死了,摇臂都掰不动了。
大神指导一下,是不是这个k8和老舵机不匹配啊。还是这个k8有问题?
另外450现在都用什么舵机啊?
kst215舵机?谢谢了先

网友:
频率选择错误

网友A:
你没选模拟舵机

网友:
我开始也烧了两颗,65mg虽然是神舵,现在速度慢了,不是很好用了。

楼主:
怎么操作设定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选模拟舵机

哪里可以选啊?按照k8设置教程里面操作的

网友B:
mymtt老师的这个教程很好的,可以参考。“mymtt的教程 AT9S+K8”

网友:
好惨
楼上已经指出问题了
我也围观学习学习

网友C:
你用新k8调试老舵机,在调试之前就不要把舵机插上,等选择好舵机频率后再插上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可以选啊?按照k8设置教程里面操作的

vbar十字盘那边,有模拟和数字选择,默认数字舵机

网友D:
舵机选择模拟输出,出厂应该是数码输出吧。所以先设置陀螺仪在插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ymtt老师的这个教程很好的,可以参考。“mymtt的教程 AT9S+K8”

感谢ls童鞋。学费要交啊!虽然代价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新k8调试老舵机,在调试之前就不要把舵机插上,等选择好舵机频率后再插上舵机

谢谢!现在有点眉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选择模拟输出,出厂应该是数码输出吧。所以先设置陀螺仪在插舵机吧

矮油!谢谢老铁。看来还是要多提问啊。12年就没有摸过直机了。感谢楼上各位摩友

网友:
其实还是换新舵机比较妥,速度慢应该不太够用。

网友:
舵机类型,频率错了  ,频率选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