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改装usb充电,这次可以显示电量了。配合大容量电池,不用担心普通电池消耗大了

楼主(2019-05-13):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怎么改造的啊?

网友B:
楼主出个教程不

网友C:
这控不是有电压显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改造的啊?

我这是硬塞了一个充电板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出个教程不

我这就是塞了一个充电板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控不是有电压显示的吗

因为充电板是稳压输出,所以自带的电量显示不准了,不过也可以直接连接电池,可以自带显示电量

网友:
突然谷歌一样发发火

网友:
大哥复合肥的则是人我

网友:
wwwwww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网友:
发广告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网友(2019-07-01):
引用 楼主:
我这是硬塞了一个充电板进去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电池?

网友:
出个详细教程吧

网友(2019-09-28):
FSi6 根本不耗電
我也是外接電池 但是不需要 用到那個大片 降壓器

兩個電池串聯8.4V (不建議用18650太大顆了)  + DC TO DC 板子 一片3RMB多  +T差公母接頭 +  LED 和 伺服馬達(可以當震動使用)

FSI6 內建 警報器 太小聲  我是並聯過來 接 LED 和伺服馬達

网友(2019-10-30):
只适用单片锂电的遥控器吧。
高电压的得弄3s或者2s锂电平衡板,机器还得挖孔,粘胶,好好的遥控器弄的像个破烂。

网友:
有教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