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直了,再次玩回穿越机

楼主(2019-05-13):
自己组了一台白菜价的qav-r220,20a电调,2204,f3,不带图传300,一套图传200多,默认pid飞起来了。后面再学习怎么调,放了好几年的花牌3s2200电池虽然时不时保养,补充一下电压,还是怀孕了,居然还能用,飞5分钟没问题,厉害了

网友A:
配置老了点,够用,技术学会了再上高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老了点,够用,技术学会了再上高配

配置是有点落后,反正是炸的,越便宜越好,哈哈

网友B:
天线这么放容易炸怀吧

网友C:
买个小无刷,一个星期就能飞的溜溜的,直升机5年都飞不出个名堂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这么放容易炸怀吧

本来是想买个格普优雅或者变色龙机架,这个就是水平向后放置的,无意中看到这个机架更便宜,就买了,其实也没这么容易炸坏,因为电池比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小无刷,一个星期就能飞的溜溜的,直升机5年都飞不出个名堂来

不喜欢小的,看不清,只想玩700这种,又炸不起,尴尬

网友D:
玩直升机的可以目视飞穿越,当直升机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喜欢小的,看不清,只想玩700这种,又炸不起,尴尬

他的意思是,买个小无刷穿越机一下就能玩起来,对比来说,直升机玩五年都不会有名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直升机的可以目视飞穿越,当直升机玩。。。

但是不能倒飞,想过弄一个3d穿越机,然后后面加一条尾管,又没有参考,不知怎么选电机电调,怎么调飞控,然后也太小了,只能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的意思是,买个小无刷穿越机一下就能玩起来,对比来说,直升机玩五年都不会有名堂。。。。

原来如此,直升机也不难玩,只是要有钱有时间和兴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直升机也不难玩,只是要有钱有时间和兴趣

很难,有钱有时间已经很难,何况还要有场地和兴趣。直机从模拟器玩已经觉得难,,别说让我飞真机,我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难,有钱有时间已经很难,何况还要有场地和兴趣。直机从模拟器玩已经觉得难,,别说让我飞真机,我会死 ...

所以我退直了,接受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