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双天4255求助

楼主(2019-05-13):
新买的3代双天4255ea.在收油马上又加油电同时电机出现异响,卡卡卡的,只出现在收加油的时候,慢慢收油慢慢加油,异响就没那么严重。请问这是堵转吗?进角该调多少。谢谢

网友:
我用的FMS的4258的kv470得电机,在没有给油到有一点点油的时候有这个声音。貌似低kv值的电机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一般低kv的进角要高一些。你用的是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低kv的进角要高一些。你用的是什么电调?

双天4255kv520铂金60Av4
6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