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小PVC 无人船

楼主(2019-05-13):
开始做了一个PVC船,结果发现太大了,不方便,所以找了找材料,重新做了个小体积,成本低的,使用了方形的PVC管+防水盒+3D打印

无刷电机,处理下,直接使用

打印头部,然后涂环氧,充入膨胀剂

用铝板固定好,

试下下,调整电池位置,差不多了。

准备装点电子设备盒外设。

网友:
感觉很重啊

网友A:
轴联器稳定性不知道够不够,会不会震动太大?

楼主:
嗯嗯,空船有2.5K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联器稳定性不知道够不够,会不会震动太大?

应该会震,但应该还可以,因为是低转速电机,加上大桨。转速估计不会太快。到时候试试,不行只能去了联轴器。直接接桨叶了。

网友:
顶你上下水视频

网友:
多大电机多大桨?

楼主:
KV : 680 rpm/V
外径 : Ф40MM
高度 : 24mm
轴径 : Ф4 mm
出轴长: 12 mm
重量 : 79 g
空载电流 : 0.8A (10V)
最大持续电流 : 18 A
最大功率 : 250 W

桨叶是60的桨叶

网友:
pvc太重,吃水太深,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
这想法好。。。

楼主:
最新更新。。里面安装了水冷排,用来给电调,电池等散热,顺便加点配重。

外面买了栅格网,简单的用热熔胶粘了上去。

打孔技术不行,只能灌胶大法密封!
加了透明可以打开的观察窗,用来放TF卡,记录数据。

网友B:
这船操控的灵活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船操控的灵活性怎么样?

还没下水,到时候下水试试 ,应该一般,比较稳重。

楼主:
视频来了,动力太足。灵活性太高了。。。不好遥控了。。还的降低速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没下水,到时候下水试试 ,应该一般,比较稳重。

动力足,太灵活了,不好遥控了。。。

网友C:
我的体会是:双浆推进的船,两个浆间距与整船长、宽度需要相对合适的比例才能控制好前进方向,最好还是加个固定舵纠偏。冒昧的问下,不知道楼主做这个船意在何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体会是:双浆推进的船,两个浆间距与整船长、宽度需要相对合适的比例才能控制好前进方向,最好还是加个 ...

马上要加舵了。主要为了做实验,方便携带,采集声呐数据和控制。

楼主:
换了小桨,电机工作在一半功率下,降低船速度,估计差不多1.5m/s 。比较稳定了。

网友(2019-08-18):
楼主好,你用什么控制系统?pix吗?

网友:
自重有点大

网友:
船体挺好的,就是型材厚,还有电池太大了,看这吃水稍微重了点。小浆视频跑的挺不错的,干干水文工程测量,足够了。

网友:
可以用接水槽的PVC水管做。

网友:
做PVC船的新材料

做船体

做船体

网友(2019-10-11):
一样的材料。。。

网友:
船体做长一点会不会更稳定?

网友:
就是丑了点

网友:
可以合理利用现有的型材,但过多则笨重能耗高,颜值不佳,且性能不会好;你有3D打印机应该发挥打印机的优势,比如推进器可以改成涵道式的,既美观性能又好,可以改进的地方很多

网友:
很不错。再接再厉,做个环保收集船。 ”我爱海疆”有这个项目

https://v.qq.com/x/page/f0758zjmnqw.html

网友(2019-12-05):
那个半透明的盖子是防水用的吗?叫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