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 刷完电调然后能?

楼主(2019-05-14):
BLHeli大概就是Brushless Helicopter的意思吧,我将好盈天行者40A成功了刷写成功了。(从工具箱里找材料到按照教学贴刷写成功也就一个半小时非常顺利地搞完了)重新插上电果然声音不一样,应该是刷写成功了。因为是飞固定翼所以刷的是Multi模式跟多轴是一样的模式。那么我的问题来了:
1,如果是我飞直升机那要刷成Main模式针对直升机主电机对不对?
2,Tail尾电机应该哪些电直刷的呢?
3,刷写完还有没有类似于刷写之前的参数调节设置?刷写软件有个软件页面很多数据框但是不知道都是些什么指标参数?
4,大家刷写完的第一感受是控制更加细腻,那么如果我用好盈铂金40A刷写BLHeli Main模式后,定速效果需要特别设置进行打开好事默认就好了?
以上都没有尝试过,希望有尝试过的小伙伴能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谢谢。

楼主:
零星地找到几张图片不知道是否有相应的网址大家看看

网友:
刷电调有什么改变

楼主:
刷完上电声音不一样,然后摇杆与动力输出更细腻响应流畅快速了,刷直机版的话,定速性能也会改善很多吧,最后一点是我猜的…

楼主:
这个就是刷完BLHeli后不同模式的默认参数表吧?

楼主:
谁能翻译一下如下内容呢?大概就是电调的设置声音是吗?

楼主:
这些个问题又一次挖到了suvsuv大神的老帖来学习了,想当初改装d7e就是学习了该大神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个问题又一次挖到了suvsuv大神的老帖来学习了,想当初改装d7e就是学习了该大神的帖子。

suvsuv大神!我过去D10刷机也是学习他的教程

网友(2019-07-12):
楼主beheli的程序哪里下载的呢,suv那个贴里面的下载链接,我下载了几天了,都下不下来,或者下载下来就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