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控大胖跟拍自动航点的小胖

楼主(2019-05-14):
    小胖画好了航点,然后先把睿思凯遥控器和鹰眼图传切换到小胖频段,起飞小胖。大胖在边上已经加电等待。小胖起飞后切自动模式,然后把设备切换到大胖频段,再起飞大胖,接下来就是追拍了。
    天气不大好,有雾,能见度不高,导致大胖找小胖的时候费了一些事。然后航线设置的也不大好,导致有一段路图传被遮挡导致跟丢,最终成片也不是很完美,将就看吧。等我回老家的时候,重新来一段。
    小胖上面放的是30多的图传摄像头不带录像。大胖上面的相机是鹰眼8S,配舵机云台

网友:
小胖速度尽量设置快一点,空速达到65~70左右比较适合。因为两机性能不一样,如果跟拍机的巡航速度比前机巡航速度要快,你就很容易超过去,并且超过去了你还没法刹车,然后就跟丢了。

网友:
一控2机?

网友:
楼主的飞机真多,到时候到风景漂亮的地方在这样操作一波。

网友:
越来越高端了

网友:
小胖起飞多重

楼主:
带6S3P电池,起飞重量1860克

网友:
大家好。我是新人

网友(2019-06-20):
同淮安人    准备入魔  求带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这个想法早就有,单飞追拍的好方法,值得借鉴,楼主都替我验证了,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A(2019-07-23):
卧槽 厉害了我的哥。lz你小胖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大胖跟不上小胖呀

网友B:
楼主一个控如何控制两个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槽 厉害了我的哥。lz你小胖用的什么电机?

飓风2820 KV6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个控如何控制两个机机?

小胖飞航点,大胖手动跟。

网友(2021-12-05):
大胖副翼舵量设置成多少度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高端

网友C:
大胖上飞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