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通道映射怎么调?

楼主(2019-05-14):
之前一直用大力飞控,油门,方向都正常,,今天新装了飞机,大通飞塔,通道不对应,打方向变成其他,调了BF里通道映射也不行,X9D里面应该怎么调

网友A:
bf映射通道把AETR手动输入/如RT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映射通道把AETR手动输入/如RTEA.

BF里面可以手动输入吗

网友A:
我的是直接输入保存,不去动遥控!

网友:
改后面1234的顺序也可以的!

网友:
MIXER里长按ENT,菜单里选择MOVE,移动到你需要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直接输入保存,不去动遥控!

我怎么不可以自己输入啊????你截个图我看看

网友A:
鼠标双击AETR1234那里就可以编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双击AETR1234那里就可以编辑的!

好我回家试试

网友:
啥时候才有中文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