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会不会离的太近了?

楼主(2019-05-14):
桨会不会离的太近了?11.59mm

网友:
不近,可以的

网友A:
看你机臂固定方式。固定得比较死就没问题。
固定得不死的,之前买过一个机架karry220,装上后机臂有虚位,小炸一下就可能让机臂位移引发打桨,得用手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机臂固定方式。固定得比较死就没问题。
固定得不死的,之前买过一个机架karry220,装上后机臂有虚位, ...

抄个折叠的机架,,已经在修改前臂角度了

楼主:
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那桨间距最小1.27mm都飞了

网友:
可以飞的,没问题,固定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