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折腾一台可能是最轻的380飞机了

楼主(2019-05-14):
用这侧板主要是把450PRO的配件都可以用上,加长侧板显得协调一点

380的浆,不算突兀

重量跟450差不多吧

还算协调吧

网友:
直驱的好

网友A:
这机身那里买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身那里买的到?

买不到,作坊货,自己弄的

网友B:
380桨不会砍尾桨吗?尾管用的哪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0桨不会砍尾桨吗?尾管用的哪家的

看着应该是飞越的尾管

网友:
重心能配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0桨不会砍尾桨吗?尾管用的哪家的

估计不会。侧板比450pro长,结合飞越480尾管,怎么长度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0桨不会砍尾桨吗?尾管用的哪家的

尾管飞越的,还截断了1厘米左右

网友C:
470都觉得动力过剩,你这,这么轻就像放风筝,轻轻一点螺距飞机就上蹿下跳的,操控起来其实难度很大,不一定好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0都觉得动力过剩,你这,这么轻就像放风筝,轻轻一点螺距飞机就上蹿下跳的,操控起来其实难度很大,不一 ...

转速低,飞起来还可以,觉得比X3舒服

网友D:
请问这用的是什么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用的是什么皮带

定制的532T皮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制的532T皮带

店能发我一下吗。

网友:
这不是蛋总吗

网友E:
5mm主轴你也敢上380大桨?主轴弯了你可能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5mm主轴你也敢上380大桨?主轴弯了你可能都不知道。

飞了10来个起落,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好机,蛋总

网友F:
好蛋,鸡总

网友G:
把x3改了吧 毕竟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