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折腾给X3安装飞控

楼主(2019-05-14):
我的海力420炸了几次,每次几乎都是尾管粉碎性骨折,损失太大了,飞的技术也不好,只想用这个机飞飞悬停航线什么的,只求平稳的。看见有人用飞控安装直升机,想想我的420机也应该安装飞控吧,以前没有用过飞控的,只在四轴上用过飞控的,在四轴很稳的,也挺好玩的。不知道直升机会怎么样,不敢拿的我的420做实验了,只能拿X3开练。买了全套的乐迪miniPIX飞控和PRM_03回传(可以不用再带着BB响了),还可以回传各种数据,说实话,除了电压回传,其他信息在直升机上,意义不大。
经过一番折腾,看了好几遍说明书和视频,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法解决,只好求助乐迪的谢总,又求助了几位模友的帮助,磕磕绊绊的算是让飞机飞起来了,又出现了一些问题,飞机横向滚摆,不知道该怎样解决了,再请教,又折腾了几次,总算飞机可以平稳飞行了,但还有个问题,就是必须要推着推杆,飞机才能在原地飞行,否则,就会飘移。查了资料,答案是查看飞行日志,然后在调参里按照日志的数据输入就可以解决,怎奈不会看飞行日志,也不知道在哪里输入数据,不懂英语,也不懂微积分,这下子还是把自己卡这了。盼望模友能给予指导,深表谢意。
这次安装飞控的感觉:飞机很平稳,比K8的时候容易操控很多,航线和悬停都比较容易,可以在小区的小草坪上飞了,K8的时候是绝对不敢的。当然安了飞控,飞3D应该是不行的,飞机没有那么快的姿态变换速度。再一点是飞机感觉省电了,用6S1400MAH的格式电池,悬停飞,以前K8飞3-4分钟,现在用飞控可以飞足6分钟。
如果不想玩3D,又想玩直升机的模友,可以考虑把飞机安装飞控。
有了一点小经验,以后等出了新飞控,再买一个,安到我的420机上去,平平稳稳的玩玩直升机。
我的飞控部件,清一色,全都贴到了飞机右侧。GPS座是自己用铝板慢慢弯折的,不太好看,还算实用。

网友A:
这样布置 正好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布置 正好抗干扰

是哦,我还真不太懂的,只是觉得这样布置舒服些,看着不太凌乱。

网友B:
我也给450直升机装了一个,效果很好,放手悬停,自动返航等,比NAZA-H效果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给450直升机装了一个,效果很好,放手悬停,自动返航等,比NAZA-H效果好很多!

请问一下你用pix飞有副翼,和无副翼有什么差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给450直升机装了一个,效果很好,放手悬停,自动返航等,比NAZA-H效果好很多!

还是你的技术好, 我不会飞控设置的,此前请教了很多模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你用pix飞有副翼,和无副翼有什么差别吗?

感觉差不多!!  不过,无副翼操控灵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