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电机直接作为尾桨

楼主(2019-05-14):
请问直升机尾桨不用变距桨,而是用
电机
定距桨,这种方式
陀螺仪
如何和电机电调连接

网友A:
這個有難度我還真的不會
電機定距槳的都是在小機居多
小機的都是一體的
要特殊的電變跟陀螺儀
既然要用這種方式的尾巴
機子的廠商應該有專門的零件吧

网友B:
尾电调刷bl程序,直接插尾舵机就可以了,我试过hcp100s改k8,一样这么干

网友C:
这个完全可以!很多陀螺仪都可以做到kbar和vbar除外!重点是你要会调

网友D:
这种方式效果极差,没有必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