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了解锂电池

楼主(2019-05-15):
最近看有些模友在拆解锂电池,正好也想了解一下锂电池的电芯是怎么样的,今天就拆解一个看看。
本次拆解选用的是全新未用过的格氏3S 850mah 75c的电池(选850mah完全是因为便宜

首先是去掉外面的塑料包装,小电池的包装就是一层塑料膜,容量大点的电池,会在塑料膜和电池之间夹上一块吕板固定住电池尺寸,防止电池鼓包后放不进电池仓。

把电池四周的固定包装去掉后,电池的3块电芯就自然散开了。

其中两个粗线就是电池的充放电的正负极,为串冲。4根细线就是平衡冲的并冲线(连线方式如电路图)。

有意思的是,虽然平衡冲的4根细线为1根红线和3根黑线,但是三片电池是有3个正极和3负极的,那么就必然有2根黑线是连在电池的负极上的(图中已标注)

3片电芯的连接方式搞清楚了,下一步就把每片电芯拆开看里面是什么。

同样的是先拆开外面的保护膜。

去掉膜后就把电芯散开,能看到一片片的像电蚊香片一样的东西,在长条形的塑料膜上整齐排列,大概有6-70对(塑料膜的正反都有,正反面为一对)正负极交替排列。

所有的正面(或反面)顶部都与铜片相连(如图中的银色和铜色),构成整个电芯的正(负)极。

刮开类似于电蚊香片的这片涂层,里面是很薄的金属薄膜。

PS:小弟不才,如有写错的地方,十分感谢模友们指出其中的错误。

网友A:
厉害啊,怎么拆的啊?不冒烟吗?

网友B:
电压零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零拆的?

不是,电压3.8v拆的。

网友:
最后一张图测电压错到姥姥家去了。。。

网友C:
锂电池电压不是叠加的。叠加的只是容量

网友D:
“用万用表测得两片薄膜之间的电压大概是0.13V左右(电池的总电压为3.8V)。整个电池的电压就是由这许多的小片并联出来的”    确定是并联出来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测得两片薄膜之间的电压大概是0.13V左右(电池的总电压为3.8V)。整个电池的电压就是由这许多的 ...

楼主去翻儿子的高中物理书去了

网友:
你这是怎么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电压不是叠加的。叠加的只是容量

并联电压不变,感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测得两片薄膜之间的电压大概是0.13V左右(电池的总电压为3.8V)。整个电池的电压就是由这许多的 ...

感谢提醒,我写错了,并联电压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去翻儿子的高中物理书去了

感谢提醒,感谢啦,我写错啦,并联电压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怎么拆的啊?不冒烟吗?

不冒烟啊,正常拆解么

网友:
可惜呀,这么新的电池

网友:
很多电池直接都用双面胶粘住,特别难拆

网友:
这个收藏了    接线使用
电池被撞歪了  看到这个表示心里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拆解锂电池也不危险。
我的一块电池鼓包了,放在哪里越来越鼓,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掉,要不也给拆解了 ...

拆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哦,正负极不要碰到了,要小心起火,毕竟锂起火的速度非常的快,一旦起火是控制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