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水线问题请教。

楼主(2019-05-15):
请教是先画吃水线来加减载重呢,还是配好载重后再来确定吃水线,求领路,感激不尽。。

网友A:
怎么看着那么像西北风, 难道我猜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那么像西北风, 难道我猜对了

是啊,新手第一艘

网友B:
理论上是先画水线再压重吧,如果你的船超重了,那就另说

网友:
先按照你船模型的比例在船体上画好吃水线【可根据模型图纸上面的标识】,在做水池压载测试,这样你就知道载重是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先画水线再压重吧,如果你的船超重了,那就另说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船体先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