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230a车床乱扣盘参数

楼主(2019-05-15):
谁有cq6230a车床乱扣盘参数 尺寸  是多少齿的  我的乱扣盘丢了  买不到  先谢了

乱扣表

乱扣表

楼主:
表中1-8 和1.3.5.7 怎么看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2021-08-22):
有知道十一机0630的乱扣盘使用参数的朋友吗

网友:
我加工螺纹就开合螺母一直合上,倒顺控制就行

网友:
一般都是用倒顺车的方式车螺纹,真正用乱扣盘的很少,我的乱扣盘都被我拆下来扔一边去了,倒地方给我装丝杠弹簧护套

网友:
那个表上不是已经标明了吗?那个T应该要齿轮 的齿数,另外的SCALE应该是乱扣盘上不乱扣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