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可以用飞越的易碎舵机臂飞吗。。。。

楼主(2019-05-15):
不知道会不会强度不够,原配的炸断了用加厚的又怕毁舵机。。。。gdw290的舵机

网友:
可以,身边一个高手就是用这个

网友A:
取决于舵机把。我用deko1102,结果易碎臂完全塞不进去

网友:
用红色deko舵臂,摔狠了基本是连杆球头坏。

网友:
gdw 的舵机,不用易碎舵机臂。

楼主:
好的 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舵机把。我用deko1102,结果易碎臂完全塞不进去

DEKO 1102 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KO 1102 可以用。。

是嘛,为何我买了两包,橙色、蓝色的,都塞不进去。。。。1102的外齿比躲臂孔大了一圈

网友:
没有问题,一直用的,就是球头反面加个螺母锁紧更安全

网友:
我就不用易碎臂  嫌弃他太烦了

网友:
一直用易碎舵机臂,舵机没有坏过

网友:
deko红色的舵机臂,一包能用到退魔

网友:
易滑比易碎舒服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5337

网友:
易碎舵臂有3个还是2个款的,对应不同的输出轴,买错了当然塞不进去

楼主:
是的 易碎臂  齿有区别的

网友:
老实点,别炸机比啥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