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

楼主(2019-05-15):
我的遥控是天地飞ET07,做了一架纸飞机。发现舵机左右不对称。比如我把方向摇杆摇到6点的位置,只有一个舵机会正确反应,另一个是不会动的,另一个要摇到8点的位置才会做出相同的反应。是没有设置混控吗?是什么原因呢?
电调电机插3号通道,左右舵机插1号2号,没插错呀!求解答。谢谢谢谢~

网友A:
6点8点是什么鬼?只有电位器是这样描述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点8点是什么鬼?只有电位器是这样描述位置的。

就是方向摇杆,摇到最下(6点),和左下(8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方向摇杆,摇到最下(6点),和左下(8点)

按你的描述,分别记录一下12点,3点,6点,9点时两个舵机的反应情况。

网友B:
你要开三角翼混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开三角翼混控就好了

谢谢谢谢,搞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