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莫氏锥度检验棒的使用

楼主(2019-05-15):
刚买了一根莫氏3号锥度检验棒,准备检验下床头。用手安装到主轴锥孔里,打表发现跟主轴不同心,有用过的朋友给解释下,是用锤子敲进去还是尾顶顶进去,锥柄和圆棒中间的黑螺丝是干嘛用的。问清楚在动手,怕暴力把锥度尺寸破坏了。

楼主:
把锥孔里用手指擦了擦,再插进去300mm处还差0.04,随时不能忘了搞卫生啊

网友A:
300处能有0.04 就很不错了,啥也不用调了, 就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处能有0.04 就很不错了,啥也不用调了, 就这样吧。

  刚把检验棒涂上蓝油,看看主轴锥孔配合情况,发现锥孔里有个碰伤的小坑,另外锥孔边沿也有变形,拿1500号砂纸磨了下,现在300处调到了0.02,一会再研一下。
  我已经把大小拖板还有尾拖都刮研过了,越做越觉得这床子就是个毛胚,主轴箱与导轨的配合面没拆过,我感觉也肯定是毛胚,所以买了检验棒和杠杆千分表,就是准备要拆开弄一下,把主轴线也调整下。

网友:
黑螺母是检验棒拿不下来卸检验棒用的,螺母一顶就出来了

网友B:
完美主义者

网友:
这才是正路子!凭感觉是自以为是的野路子。

网友:
当心主轴后面的轴承如果有磨损,打表也会有误差的

楼主:
就是锥孔边缘变形了,估计是卡盘法兰热装给挤压变形的,涂蓝油后连刮带砂纸磨,调到了300mm处0.012的同心度,就这样了不影响调主轴母线就行了。

网友C:
回看一下你自己的帖子,是不是整个过程 “倒置” 了?好在没把校验棒的精磨面咯伤呀。检修、维护工作要在动手之前,对待修部分详细检查,然后做出整套的维修技术方案,力求精准、快速的解决问题(过程中没有返工)。此经历给你上了一课,但愿下次动手前,先仔细观察掌握对象状况,就是你的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看一下你自己的帖子,是不是整个过程 “倒置” 了?好在没把校验棒的精磨面咯伤呀。检修、维护工作要在动 ...

买的新床子,放了2年没怎么用,锥孔从来没用过,谁能想到它是变形的。所以有偏差第一个想到的是不是我操作不对,第一次用这个东西

网友:
其实不在于哪方“对不对”,前贴的目的是希望你建立起一个职业习惯:事先检查。不管它是专业厂、名牌、名人之类,你的实践过程是就你的技术财富。但愿对你有益。
      总之,你调整后的参数还是很好的,业余玩儿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