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可以,但是电调炸了损失可就xxxxxx不可描述

楼主(2019-05-15):
炸了2次电调了,其实就是电调烧了。第一次是炸鸡电池起火,还好只损失电池、电调、大桨、三轴;

这次电调堵转烧了,刚开始还以为只是大桨等一些机械损失,今天换新电调后发现悲剧了:

接收机挂了,1个斜盘挂了,尾舵挂了,还好V8坚挺活着。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调烧了,6s的电压直接灌进去了

哭一会儿吧,~  保佑炸鸡不烧电调。

网友:
炸鸡过百次,从未伤过电调。

网友:
卖电调的幸灾乐祸了

网友:
先说说什么牌子的

网友:
什么电调,以后我也不买。

楼主:
不说牌子了。都是我的问题。  第一次是炸鸡、第二次是堵转烧了。

网友A:
我的550X上次炸机就是因为电调烧了,损失好盈120AV4(那时候900多买的),DEKO7295*2,GDW895,MB,大桨,小桨,起落架,大齿盘,前对转齿。算算多少钱。
后来7295和895返修,电调换成好盈100AV3,陀螺换成K8,大小桨大齿盘全部换成副厂,旗舰版直接变成舒适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50X上次炸机就是因为电调烧了,损失好盈120AV4(那时候900多买的),DEKO7295*2,GDW895,MB,大桨, ...

哇,你这个损失真大
电调烧了容易直接把电池电压灌进去,电子设备会烧个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你这个损失真大
电调烧了容易直接把电池电压灌进去,电子设备会烧个差不多

我就是这情况,对了还有个重要的损失没说,7008也烧了,所有电子设备,除了电机和一个7295,别的烧完了,一时间有退模的冲动,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买了300左右的100AV3,舵机返厂修,没花多少钱,固定翼上拆下来一个2006接收也能胜任,陀螺用闲置的K8完全没问题,空机损失能换副厂全换副厂。玩到现在也没问题,杠杠的。现在总结出来一个道理,够用就行,过盛只是在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这情况,对了还有个重要的损失没说,7008也烧了,所有电子设备,除了电机和一个7295,别的烧完了, ...

握个抓   同是天涯沦落人  看到你经历我也从悲伤中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