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牛描的图,龙骨和肋骨有的不对称怎么调整

楼主(2019-05-15):
如图,有的肋骨和龙骨不对称,犀牛里哪个工具可以调整一下让龙骨和肋骨对称啊?难道真的要一个一个的手动调整吗?

网友A:
你画一半用镜像不就对称了!这个是在SW里常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一半用镜像不就对称了!这个是在SW里常用的方法

我是已经把龙骨和肋骨组合起来了,再拆开的话,这工程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已经把龙骨和肋骨组合起来了,再拆开的话,这工程就大了

估计和重画差不多!

网友B(2020-12-29):
画一半,然后镜像,这样修改起来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一半,然后镜像,这样修改起来也简单。。。

这是我根据纸模描的,可能是技术不到家,描的差距也大,准备重新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根据纸模描的,可能是技术不到家,描的差距也大,准备重新弄

这其实也可以看作二次设计的过程。如果图片精度不够或者不对,单纯描线会发现有很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