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9-05-15):
悬停油门和螺距曲线一般用什么数值,航线的油门和螺距呢

楼主:
我现在油门是一根直线,螺距也差不多是一根直线,50左右的油门就可以起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油门是一根直线,螺距也差不多是一根直线,50左右的油门就可以起飞

我也是,油门和螺距都是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油门和螺距都是一条直线。

你在逗他吗

网友:
螺距各种模式都45度斜直线,油门定速,练习的话应该不用设置太高。

网友:
直接3d定速飞,悬停也是 ,省的以后不适应

网友:
以前如果没飞过飞机的话,练习悬停可以按以下方式设定,油门摇杆在最低点,可以设定负1度到负3度螺距,悬停时油门杆量在65%左右,5度左右,油门可以直线,也可以前面设置平滑点,以后飞3D了,螺距就是直线,油门定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