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突然失控!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15):
今天飞的时候,往北方向飞了一段,转弯回来往南飞,穿越机突然失控,遥控器上突然打各方向杆都不管用!直接摔在地上,大家给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
感觉是断电了一下

网友:
就像做数学题一样,给的条件太少,是计算不出结果的

网友A:
我也感觉是没有输出了,或者是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感觉是没有输出了,或者是失控保护

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今天换了个场地,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
有可能低电压导致电调保护电机停转了。

网友:
先拜拜佛  手动狗头

网友:
F4飞控默认失控直接关油

网友:
如果你是飞着飞着就突然总结界面,然后坠机,就是失控

网友:
用什麼遙控?

网友:
用Futaba 遙控?

楼主:
是的futaba 14sg

网友:
失控是常事,习惯就好

网友:
你失控还能找回来,我是直接提着控回家的。

网友B:
如果是这个控也有可能是失控,很正常,我以前用的就是,不想换控那就加黑羊915是个好办法。

网友:
更新固件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人体挡了信号?

网友:
Futaba 失控是正常的!

楼主:
什么固件?

网友:
感觉你这机子很抖 是没设置好 或者装机不合理

网友:
这就是失控了,接收天线有问题,或有信号干扰

网友C:
电池鼓包了吧,感觉是电池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鼓包了吧,感觉是电池问题呢

电池都没问题,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背着飞的有点远,信号有问题,才会失控

网友D:
飞机天线摆放问题,在就是接收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天线摆放问题,在就是接收机问题

已找到原因,接收机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找到原因,接收机坏了!

楼主你好,你是天线坏了吗?我最近也有几乎同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你是天线坏了吗?我最近也有几乎同样的情况

我的是接收机天线有一根被桨给削掉一半,后来接着飞了2次,接收机就彻底坏了!

网友(2019-09-23):
看我的防止失控帖子就知道了,我猜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吗,加个CF就好

网友F(2021-05-10):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个控也有可能是失控,很正常,我以前用的就是,不想换控那就加黑羊915是个好办法。

看来任何遥控器都可能失控,和价格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任何遥控器都可能失控,和价格无关

恩,就穿越机那种飞法确实没有绝对不失控的遥控器和高频头,开源的ELRS和闭源的黑羊都会失控,飞时注意些就是了

网友:
你往回飞。为啥不跟着转弯 ?背对着飞机

网友:
天线不行吧。

网友:
線沒有焊好~~

网友(2021-06-15):
2.4G遥控器都容易失控,我换915之后就没有失控了 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