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打印件蒙皮,解决轻木飞机跟打印件无法成为一体的的可能

楼主(2019-05-15):
        轻木飞机,适合做直来直去的结构。大曲面,弧度的位置,如果用轻木来做会比较麻烦。3D打印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僵局。可以在曲面,大弧度位置直接采用打印件成型来配合轻木飞机,制作出来的效果就会好很多。
        但因打印件不耐高温,导致和木结构一起蒙皮又遇到困难。
经过各种摸索,尝试,寻找到一种比较容易的方式,在打印件表面成功蒙皮。
为我后面的圆形机身二战像真机做好铺垫

楼主:
3D打印件的巧妙应用。配合木结构,可以做出以前很难实现的效果。

网友:
非常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分享下怎么做的呗?

网友:
牛逼,我试过给pla蒙皮,粘不住,然后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网友:
你倒是说阿。。。。

网友:
工艺贴最令人振奋了!
热缩膜用不了的地方,逼急了我都是直接上的喷胶~  期待楼主好方法

网友:
这个不适合俺这样的懒人
俺都是直接自喷漆伺候的,
包括楼主家的小运动机,全身白蒙皮,捡点废料头红蒙皮,两边还不一样大,贴机翼上面,下面两条黑条蒙皮,空中能识别就好
机头罩自喷漆红色搞定,
翼尖就本色了。

其实关键就是打磨,要光滑,但是他的打印件用料比较硬。。。。干脆就喷漆了。。。

网友A:
所以怎么蒙呢,我买了你家的野马机身还没蒙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怎么蒙呢,我买了你家的野马机身还没蒙皮

是最嘛?需要用我最近生产的打印材料

网友B:
怎么蒙皮呢,不说一下的话,就太吊胃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最嘛?需要用我最近生产的打印材料

不是,去年买的了,最近才装,看来只能喷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蒙皮呢,不说一下的话,就太吊胃口了

其实没什么,就是耐高温打印材料,然后用普通蒙皮,或者自粘蒙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蒙皮呢,不说一下的话,就太吊胃口了

当然如果用PLA打印的材料,要用低温蒙皮,快速蒙起来,不要长时间温度超过50度。防止PLA材料变形。也是可以蒙成功的。还有打印件表面要打磨下,不要有颗粒,不然粘不起来。

网友:
那是什么材料呢

网友:
不错不错,有个3D打印机确实可以减少很多工作量而且更精细!

网友C:
打印计费如何收取?这个材料重量如何?刚度(脆性)如何?
请楼主详细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计费如何收取?这个材料重量如何?刚度(脆性)如何?
请楼主详细解说

你要用在哪个位置?然后硬度,脆不脆,看你实际对打印打印件的理解。
比如轻木机翼,飞行强度够用,但是你踩一脚肯定就碎了。同里,设计合适的打印件,不会给飞机增加多少重量,强度也是远高于轻木飞机的机翼。但是炸鸡,撞马路牙子,很难说会不会碎。当然你如果有足够厚度的打印件,那跟注塑没有明显区别。比如我飞机的发动机支架都是打印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计费如何收取?这个材料重量如何?刚度(脆性)如何?
请楼主详细解说

打印材料就淘宝买的到的那些。常见就pla材料,好打印,密度1.25左右。耐温50度,长时间 45度。表面容易打光滑,可以作为结构件用。表面不容易用砂纸打磨,或者说很难打磨pla材料。
第二种就是abs材料,打印容易出问题,打印有烧糊的塑料味,密度比pla小,大概1左右。耐95度以上高温。长时间90度不会变形。表面相对pla会粗糙点,但是容易打磨。用400目砂纸打磨下,可以喷漆,而且可以喷的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计费如何收取?这个材料重量如何?刚度(脆性)如何?
请楼主详细解说

再者就是一些混合类材料比如pegt材料,容易打印,耐温比pla高,但是密度相对大一些。
还有就是其他类的材料相对价格比较贵。尼龙,碳纤维等。我用的不多,主要是太贵,打印报废概率太高,不好控制,恒温箱需要高温,浪费电。
实际强度表现跟普通abs差不多。当然碳纤维优点就是轻,强度,自然不能跟碳纤维板比。fdm是层层叠加。有些零件在设计时候要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印计费如何收取?这个材料重量如何?刚度(脆性)如何?
请楼主详细解说

找了个漫步者打印头罩后,砂纸打磨喷漆的效果,可以跟蒙皮一样的效果。亮亮的。头罩厚度1.2MM
在合适的使用环境下面是不会有问题的。当然还是那句话,你做好的飞机,拿来飞,保证不会有问题,但是你拿来撞,用很大的力气去捏,还是会碎。就算玻璃钢的头罩,不碎也各种掉漆了。

网友C:
我尝试过直接打印一个结构框架出来,然后在表面蒙皮,事实是可以粘接上蒙皮。但是……
但是熨斗必须用到的120-160度的温度,对打印材料来说,太高了。
然后,结构框架就有了变形,塑性的变形,虽然变形不大。
你提到的95度的高温耐受,感觉如果要蒙皮,还是不行啊。
而且打印材料,确实还是有些太脆,航模难免的哪怕是很一般的磕碰对打印材料来说,足够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尝试过直接打印一个结构框架出来,然后在表面蒙皮,事实是可以粘接上蒙皮。但是……
但是熨斗必须用到的 ...

上面说了,强度超过轻木,磕磕碰碰,轻木没问题,打印件自然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尝试过直接打印一个结构框架出来,然后在表面蒙皮,事实是可以粘接上蒙皮。但是……
但是熨斗必须用到的 ...

你要结实,打印一个,你人站上面都没事

网友(2020-08-07):
引用 楼主:
再者就是一些混合类材料比如pegt材料,容易打印,耐温比pla高,但是密度相对大一些。
还有就是其他类的 ...

碳纤维 也可以打印么?好像没见过。

网友D:
驾驶舱的那个罩子也是打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驾驶舱的那个罩子也是打印的吗?

吸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说了,强度超过轻木,磕磕碰碰,轻木没问题,打印件自然没问题的

网友:
能帮我打印个头置吗?谢谢

网友:
也缺个漫步者头罩

楼主:
你不是好早好早就跟我说过了,要打印一个,后来又不打了。你可以找朋友打一个呀,打印机很多朋友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