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坏了,能修吗?

楼主(2019-05-15):
前天用MC7RB接收机测试新买的38g舵机导致接收机损坏,我也不知损坏的原因,按说是电调的BEC供电(5V),接收机与舵机不过是并联,电调DC没有问题反倒是接收机坏了。现象是刚开始能够操控舵机,但是动了两下接收机灯就不亮了,还以为电调的7805模块坏了,测试后正常,最终确定是接收机有问题了,插上9g舵机后开控乱抖,持续几秒后接收机灯又灭了。打开接收机,简单测试下,估计是控制芯片损坏,不知具体型号,求模友帮忙判断下,如果有知道芯片型号的请告知,我换一个试试。

网友:
如果是电源芯片坏了,可能你焊一个还有希望。
但是如果是控制芯片,即使你换一个一样的都没有戏,里面的软件,你弄不进去呀。

网友:
几十块钱一个的接收机还修个啥,直接扔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上电测下电压,话说这个做的有够渣的。。。

楼主:
又买了两个,这个留在手里研究完,除了那两个芯片外围元器件都测了没问题,我更想明白损坏的原因,接大舵机也不应该烧它呀

网友A:
小一点的是无线收发芯片
662k是3.3V降稳压ic
主芯片要写程序的

如果可以发回厂家吧。我遥控器挂了发厂家给修好了,还顺手给升了个级
就是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一点的是无线收发芯片
662k是3.3V降稳压ic
主芯片要写程序的

多谢兄台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