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FPV一体控

楼主(2019-05-15):
设计目标:
1.内置FPV显示屏和DVR;
2.体积小、重量轻;
3.可换高频头。

先上完成图,先睹为快。总体做完还是很满意的,颜值还是有的

滑屏,既实用又有**

改造过程:
首先是找个体积小、可换高频头的遥控器拿来改造,结合要求貌似只有这家伙可以选了。
到手后说实话精度一般,好在有强大的openTX系统,体积是真的很小····

到手拆拆拆,内部主板一块~很适合拿来改造

零件建模,游标卡尺+CATIA,费时费力的活,FPV屏幕选用小飞手3

外壳建模,计划3D打印

正面

俯视,摇杆座预设了5°的外倾角,增加握感舒适度

背面,可换高频头,巨大的电池仓,可以容纳2S 2200mah电池

侧面,厚度还能接受(到手实际感受刚刚好)

jumper12遥控器的开机按键、微调以及系统设置键按钮都固定在主板上了,改造后需要更换位置,原按钮不动,重新并列焊接上按钮

遥控器设置按钮

微调按钮

遥控器打算内置DVR模块,可以直接录屏,体积很小

尼龙塑料打印的外壳,有点贵,不过强度真的很好

装上主板、忽略凌乱的走线,实际装好后更乱····

各种按钮···

安装完成图!

小飞手3,屏幕够亮

滑屏,采用4个阻尼合页,可以任意位置转停固定。
为了减重拆掉了小飞手内置电池,直接从控电取电,小飞机开机按键也并列焊接了带灯按钮开关,置于控上。

jumper12的小屏幕~

DVR~

最后看一下体积,对比睿思凯X9D

可以轻松放进JR控包里,控带2S 2200电池总重量950g,完美

完~

网友A:
还不如买个华科尔f12e的控,带图传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买个华科尔f12e的控,带图传接收。

不可以换高频头、太丑、系统不够强大、不喜欢

可换高频头的意义在于可以使用433,900m等高频头

网友B:
666,3D打印?

网友:
厉害,厉害,外形比我做的好看多了

网友C:
烧结吗?看着不像fdm

网友D:
尼龙塑料,确实不错,真贵把3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换高频头、太丑、系统不够强大、不喜欢

可换高频头的意义在于可以使用433,900m等高频头

然而deviation系统也可以装四合一高频头,SPI输入,不像op系统ppm输入,像你最后说的433和915也支持了,也支持黑羊,理论上黑羊全部参数可以在遥控设置,系统强大的问题,op确实强大,但deviation也强大,个人还是觉得op就强大在逻辑开关和lau脚本,但deviation的虚拟通道也算个简易的逻辑开关,回归到四合一的问题,deviation的初衷就是支持多协议,哈哈哈,所以四合一就是从这里分支独立出去的。大佬们,说的不对,请指正。最后再bb两句,楼主手艺真好,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而deviation系统也可以装四合一高频头,SPI输入,不像op系统ppm输入,像你最后说的433和915也支持了, ...

学习了,以前只用过华科的D10,感觉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结吗?看着不像fdm

烧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尼龙塑料,确实不错,真贵把300+?

远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6,3D打印?

是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外壳设计的很不错,而且打印出来的效果感觉跟开模一样,楼主大神

网友:
请问可以加您微信学习一下吗?

网友:
自己设计

网友F:
玩的就是开心嘛,怎么模型圈也出现一股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风气

网友:
厉害,厉害  模型就在一折腾

网友G:
我的天感觉做产品似的
真想体验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的就是开心嘛,怎么模型圈也出现一股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风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天感觉做产品似的
真想体验体验

产品比不上,细节、精度都是问题,自己折腾折腾玩玩

网友:
漂亮,这个客打印了多少钱?能不能帮我把d10设计成手柄控

网友H(2019-06-18):
牛逼  分享下 软件 和打印工艺

网友(2019-10-21):
楼主这技术没说的了

网友:
这个厉害,建模高手

网友:
樓主厲害遙控設計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逼  分享下 软件 和打印工艺

软件CATIA,尼龙塑料烧结3D打印

网友I(2020-01-05):
赞,尤其外壳设计得很漂亮啊

网友J(2020-03-02):
漂亮,内部小细节设计耗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漂亮,内部小细节设计耗时啊。

感谢,画这个是挺耗时间,但做完后挺满意,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赞,尤其外壳设计得很漂亮啊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