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通兔机电池报警

楼主(2019-05-15):
兔机239,飞了两块电后会出现报警,电池电量显示闪烁,电池电量显示中带字母BAT。这是什么情况有哪位大神知晓。

网友A:
电压过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过低了吧

新电池啊,刚换上就报警了。

网友B:
是什麼電池?是否高壓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麼電池?是否高壓電池?

花牌电池3s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