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螺距尺十字盘调平法

楼主(2019-05-16):
     此方法要求油门杆在零位时候大桨夹球头转到十字盘上每个对应的球头位的螺距值都为0°,等于在0螺距的时候大桨在任何位置的螺距都必须为0°。
     而每个位置测量前,螺距尺都必须归零,归零的原则是测螺距时候和归零的时候螺距尺的屏幕都是向着同一个方向,如下图

   还有一点的是,并不是所有陀螺仪都要求全部0°,以我所知,mb是需要全0°,而k8就不是了,k8是需要3号舵机是–0.5度左右,其他2个保持0°,别问我为什么,反正我这样调出来的机,自旋3圈内右手都是可以脱控的。
        还有这个对方法飞机有一定的要求,就是必须十字盘,主旋翼的所有球头扣必须没有任何虚位,不然不准确

网友:
沙发 好久没回帖了

网友:
车神呵夜尿吗

网友:
好使好使,我也是这种方法调的,前提是需要校准参考面,比如在电机上校准0°,

网友A:
螺距尺的位置是跟舵机的位置平行?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尺的位置是跟舵机的位置平行?是这个意思?

不是跟舵机平行,是首先每个舵机微调的时候把其中一只大桨夹的球头转到十字盘上对应那个舵机的球头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测螺距时候螺距尺屏幕面向哪里,归零时候就面向哪里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得测两遍,每只大奖夹都来一遍?

网友B:
如果你要调整的精准,这样调没用,肯定有一定误差。主轴铁丝法和扎带法精度最高,没有中介参照系。因为你地面可能轻微倾斜,脚架也会有点倾斜,然后飞机到底往哪边倾斜你就不知道了。把螺距规放在电机上倒是可以确定飞机倾斜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调整的精准,这样调没用,肯定有一定误差。主轴铁丝法和扎带法精度最高,没有中介参照系。因为你地 ...

所以电机上合理地归零就排除了各种倾斜,扎带法也只是目测,而且排除不了十字盘制作过程中的精度误差,我这个方法是把测量点放到飞起来实际影响的地方,飞机要自旋稳,桨面螺距就必须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得测两遍,每只大奖夹都来一遍?

不用,首先三个点测量都必须是同一个大桨,这个是调十字盘水平,接着以这个桨为基准,另外一个桨转到相同位置后调桨夹拉杆到同样螺距,这样是调双桨

网友:
看了很多遍。。。终于看明白!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电机上合理地归零就排除了各种倾斜,扎带法也只是目测,而且排除不了十字盘制作过程中的精度误差,我 ...

我去,十字盘要能有影响螺距的误差,那你这十字盘就可以扔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首先三个点测量都必须是同一个大桨,这个是调十字盘水平,接着以这个桨为基准,另外一个桨转到相同 ...

明白了,感谢楼主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在每个舵机面在电机上用罗锯尺归零后在加到大桨上调整十字盘到大桨零度?

网友:
看了数遍终于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在每个舵机面在电机上用罗锯尺归零后在加到大桨上调整十字盘到大桨零度?

没错的,不过k8例外,k8需要3号舵机-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十字盘要能有影响螺距的误差,那你这十字盘就可以扔掉了。

不是见过有些机主轴转起来的时候十字盘会有点摇晃的吗,这种情况在山寨450上出现得多,所以这个时候扎带法就不准了,而且还要应付k8的3号舵机-0.5°,即使十字盘没问题也不能拿捏准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手里全是K8,一直用这种方式校准调平。。
不过现在嫌麻烦改用目测了然后打开自旋优化基本就可以脱手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手里全是K8,一直用这种方式校准调平。。
不过现在嫌麻烦改用目测了然后打开自旋优 ...

自旋优化操作环境要求无风,还要通过油门杆进入微调模式,有时候上电时候一个不注意就误进了微调模式,而且自动微调出来的还是没有我这个方法自旋起来完美

网友(2019-06-29):
楼主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想请教请教

网友:
我5年前就是这样调十字盘水平的,

网友:
Mini Vbar 三号舵机也要-0.5度?

网友E(2019-08-29):
请问楼主,这时是调3个舵机拉杆还是在Vbar里微调? 我知道当然是调拉杆会好点,但有点懒想直接在Vbar里调,不知道这样是否也能达到相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时是调3个舵机拉杆还是在Vbar里微调? 我知道当然是调拉杆会好点,但有点懒想直接在Vb ...

这个前提是三个拉杆先调到一样长,用卡尺量球头扣孔,接着三个舵机臂进去微调模式后调到目测的尽量水平,然后再根据这个方法微调舵机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前提是三个拉杆先调到一样长,用卡尺量球头扣孔,接着三个舵机臂进去微调模式后调到目测的尽量水平, ...

收到谢谢,我正在装TG520呢 GDW的尾舵和升降舵确实不好安装呢,再确定一点,你说最后微调舵机臂, 那其实就是在Vbar里微调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到谢谢,我正在装TG520呢 GDW的尾舵和升降舵确实不好安装呢,再确定一点,你说最后微调舵机臂, 那其实 ...

是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想问下360的金属桨夹好用吗?听人说有虚位,没敢买

网友(2019-11-19):
新手弱弱地问一句,用斜塞尺行么?就是塞尺塞在十字盘与机架顶面之间。
这个尺,可以自己做,反正只是看是否一致,又不要读数。理论上,想要什么精度就可以有什么精度,十字盘在高度的任何位置都可以秒测。
还有,现有厂家的机架顶面不是蛮方便这样测,两种处理方法,要求厂家改机架,或者你自己做一个可以放进去的平台。
我比较懒,没想自制什么,就用了一个镊子,贴了张纸划了几条线,秒找二手机的误差。
镊子好啊,可以自由调节精度。咦?给弄出了个可调塞尺?这个可以专利啊。
没资格发贴的新手一枚。

网友(2020-03-07):
楼主能否讲述一下在电机上归零的道理是什么?如果机体整个倾斜不是会有影响吗?难道说电机的平面和十字盘是同一个平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调整的精准,这样调没用,肯定有一定误差。主轴铁丝法和扎带法精度最高,没有中介参照系。因为你地 ...

我调十字盘的时候,如果有调平器,当然就会用,省事,简单。如果没有,就用铁丝调平十字盘,这种方法没有干扰,效果挺好的。十字盘调好,才是调机的基础。再安旋翼头调旋翼头的拉杆应该不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得测两遍,每只大奖夹都来一遍?

我是用一支桨来调整,意思就是不管你有几只桨,都会转到那个点上。另一支桨么就好调整了。

网友:
注意位置的摆放与角度与零螺距之间的关系,这个是细节
楼主用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跟舵机平行,是首先每个舵机微调的时候把其中一只大桨夹的球头转到十字盘上对应那个舵机的球头位置, ...

呀,解释的完美,学习了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调平器
其次用主轴轴承套上面
其他方法会误触的,或者软性连接,要不飞机不平

网友F:
为什么三号舵机要负0.5°,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三号舵机要负0.5°,能解释一下吗

我觉得飞行时可能是大桨有一点倾斜的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飞行时可能是大桨有一点倾斜的关系吧?

啊,谢谢,有道理,有倾斜角

网友:
VBAR NEO 3号舵机也是要求0.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三号舵机要负0.5°,能解释一下吗

飞机大桨向一个方向旋转,离心作用下肯定会往一边倾倒,所以反向补偿一点点就不会往左平移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哈哈

网友H:
我全部飞机都是这样调的,先用水平仪在电机座位置调平,螺距尺上去归零,挂桨上,连杆对准每一个舵机拉杆,依次后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全部飞机都是这样调的,先用水平仪在电机座位置调平,螺距尺上去归零,挂桨上,连杆对准每一个舵机拉杆, ...

你要把飞机放置得绝对水平比每个位置都放电机上归零一次还麻烦

网友(2020-05-26):
感谢楼主及各位魔友的经验分享,通过阅读受益匪浅。

网友:
这方法可以哦!!!!

网友:
k8是需要3号舵机是–0.5度左右 ----- 这是为什么???

网友:
自从我那个MB的螺距尺坏了后就一直用直尺解决,没有半点不适

网友(2020-08-11):
MARK 新手居然看明白了

网友I(2020-09-10):
学习了 明天试试看

网友J(2021-11-27):
这个方法是为了应对没有十字盘调平器吗?

网友K:
有视频讲解就更好了。

网友L(2022-12-23):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懂这样操作的原理是什么?有什么弊端吗?比十字盘调平器还好吗?

网友M(2023-02-24):
可以省个三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