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老司机帮看看这飞机能飞么?

楼主(2019-05-16):
参考儿子的小玩具和他一起做的,空机重90克,翼展60,长63,全部魔术板拼接粘合,图片舵机还没装,倒V尾也还没固定好,桨孔还没开。现有的电机1504  KV2200
电池有2S  900mah
电调12A
电机电调电池约85克,3舵机约20克,
即全装好大概200克。

有几个问题咨询下老司机们:
1,配这样的电机电池,推力够用么?
2,重心定在图上二黑点处,如何?
3,有5040二叶桨尖头柳叶形的,4045平头二叶桨,4045平头三叶桨,选哪个好点?
4,是开副翼做副翼升降混控(只要2舵机),还是连倒V尾的二舵面也做出来(全搞好要3舵机)。

网友A:
做的挺漂亮的
我的直接经验,xxd外观的那种固定翼1504  (kv2300)电机配5045两叶桨,2s推力大概在160g,3s会高不少(但没测过)。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挺漂亮的
我的直接经验,xxd外观的那种固定翼1504  (kv2300)电机配5045两叶桨,2s推力大概在160g,3s ...

谢谢哈,看来2S推力可能不够了,机身再挖些洞,还能减个10克左右吧。

网友:
让他飞起来

网友B:
飞机称重,要知道起飞重量,包括电池的。看看电机参数,技术好推重比0.8可飞,动力足门板可以飞,没技术就容易失速炸鸡。尝试吧!贵在折腾

网友:
看黑点,重心有点靠前了,不装设备,手抛试试,我觉得会头沉

网友:
特色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称重,要知道起飞重量,包括电池的。看看电机参数,技术好推重比0.8可飞,动力足门板可以飞,没技术就 ...

是折腾,能飞就好,不能飞就给小孩当模型看看。
这机全重控制在200克应该可以做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折腾,能飞就好,不能飞就给小孩当模型看看。
这机全重控制在200克应该可以做得到。

关键是电机参数

楼主:
我还有个双天 ECO  2204X  KV1800的电机,看官网资料,配GWS 5030二叶桨,85%油门有220推力,或配GWS 5030三叶桨,70%油门能有210推力,
这款电机可以么?配2叶还是3叶桨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双天 ECO  2204X  KV1800的电机,看官网资料,配GWS 5030二叶桨,85%油门有220推力,或配GWS 503 ...

可以

网友:
我感觉机翼位置靠后导致重心有危险

网友:
只要动力足,板凳也能飞上天

网友:
动手能力强

楼主:
相比论坛里的其它高手,我可不敢献丑了。

楼主:
这几天忙,这模型也还没折腾完工,现向你咨询个问题:
从操控难度,电池效率上看,是腰推还是尾推好?

腰推的话,我就怕重心不好调,因为机头也占了不少重量,电池电调估计离电机那不会太远。而且中间放桨的位置一切断,不好把电池和电调接收等一个放前一个放后。如果尾推的话,电池电调接收就延飞机中轴线随便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