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起火,求助!

楼主(2019-05-16):
因为有两个闲置好盈30A电调和一堆设备,就想着装一架休闲点的机子,于是淘宝买了两只杂牌BLHeli-s的电调。
各种装机调试之后,电池也充满了(当时还没有装桨),就上电,电调自检什么的都正常,准备推油检查一下就户外试飞了。结果刚动不到三分之一油门,四号杂牌电调就“砰”一声起火燃烧,幸亏反应快及时拔电才没有烧坏架子。
玩航模好多年了也装过不少机,觉得焊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起火看起来是电容短路爆炸了。
店家觉得是我混搭电调所致,但电调刷的固件以及设置都一致,并且并没有装桨上天,也不存在负载不一致的问题。还望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
混搭电调或许会引起飞控脑抽而炸机,但电调爆炸起火跟混搭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剩下那只你单独接电使劲试,应该隔不久也会一样炸一样烧的。

网友:
质量这么不靠谱啊?看来便宜没好货是个真理

网友A:
照片角度看起来有两根电机线的焊点是不是靠上了

网友B:
看似电机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角度看起来有两根电机线的焊点是不是靠上了

电机是电调烧的时候焊点都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电机线短路了

电机是电调烧的时候焊点都烧掉了

网友:
會不會鏡頭邊的碳纖板同電調線有接觸到至?

网友:
一定是电机固定镙丝过长短路,新手很易忽略

网友:
我看是焊点太近了 又震动碰上了吧

网友:
杂牌还是要注意使用

网友C:
起火的部位看着应该不在电机线这侧,从机架的痕迹能猜个大概。电机线焊点应该没那么容易融化,感觉距离确实太近了可能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火的部位看着应该不在电机线这侧,从机架的痕迹能猜个大概。电机线焊点应该没那么容易融化,感觉距离确实 ...

看见大家都说电机焊点问题,统一回复一下。
这里放一张焊好电机的图,由于用的是低温焊锡,起火接近于爆炸,电池也是100c的,所以烧毁时温度很高,电机焊点已经融化。

这里只拍了好盈的两颗

网友:
贴牌电调,我也用的是这个贴牌的,35A,不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弄不好是固件不匹配所致,还是用好盈放心。

网友:
这电调质量就这样~贪便宜的后果。。。我也坏了一堆了不过没有着火

网友:
看起来像是电容层间短路了。

网友:
这部位肯定是电容短路引起的,电机短路是烧mos管,估计电容用的质量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