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紫光路群 GAUI NX7大油机初体验***

楼主(2019-05-16):
附上总结VBC,NEO,油王定速的教程(在这里感谢骚东哥,胖胖王,等各位老师傅们,我是第一次玩油机,还有组长的热情款待)。
油机一直是我入魔的时候梦寐以求的,其实之前计划装的是以OS55为主的飞机,毕竟是个大坑,也不是学生党随随便便能踩的坑。相比之前,市场上的电动直升机真的便宜都是白菜价了。油机也没几个厂家更新,论性价比那就是台系飞机了,没啥其他牌子好选,毕竟兜兜不大。
从NX4和亚拓600XN里面选,虽然我知道600N可能就是55级别里面的王牌,37级别里面的NX4也是家喻户晓的,自我感觉nx4变成55架子确实有点大马配小车,还是振动问题。600XN的套装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最一代的XN系那个距离不够齿轮来凑的理论我看不懂啊……选来选去没啥小飞机了,还有个就是os55HZ的加速管貌似没那么好找,当然有亚拓原装的,那就抬个级别吧,700级别大油机了,这个级别了,早就听说是油耗养不起的飞法,选来选去,本人还是GAUI的粉丝,毕竟和X7很相似,X7也是业界的皇牌机型,习惯了而且很多配件螺丝什么的都是统一的,那就你了NX7!你好,大油机!

拿到手先换一下螺丝,话说金灿灿的芳生真香,就是点睛之笔,当然这里还是无副翼的飞机哦,嗯我就是菜,玻璃心的有副翼的“高端”玩家请点一下关闭界面,靠自己搬砖,没吃您家大米。

接下来是选购发动机,这级别没什么可选,OS105HZ和YS96或者120,我还是选择了OS发动机,毕竟新手,一个人独飞的,皮实点。
燃油我选择的是YS30的甲醇,仔细想想这么贵的发动机那就喝好油吧,喝坏了可不值得,仔细算了一下,一桶油差不多7个起落,350,算了其他的差不多加一次油要60块吧,真的是只油老虎。虽然十桶油就能买个新发动机了,大坑吧哈哈哈。
注意的是用30的最好改一下压缩比,OS赠送的垫片,不同颜色的,我记得偏黄一点的是0.1的另外一个是0.2的,最好垫上一片。
发动机到手了,拍一拍照

接收电系列,我是用2S直驱,直接将2S电池插在陀螺仪上,或者你们为了稳定电压(舵机的反应程度和电压有大关系)可以选择3S电池配上BEC到7.4V的方式。
舵机系列,我使用的是GDW的舵机,四个,还有一个锁尾是OMG的H4,反正没买新的,都是拆下来的电装。省了一大笔钱,风门舵机是用GDW的895锁尾舵机,我返厂改成了宽频,速度更快为主的风门舵机应该更好吧,我瞎猜的。
定速器系列,我是用油王定速,美国的那个MoltiGov PRO什么牌子,读起来可拗口了,听说是业界顶级的,我没用过泰世定速,韩国什么的定速,和亚拓定速,我是小白哦,希望大家原谅。
点火器,我用的是GAUI的点火器,应该也是一个代工的,插在陀螺仪上取电,泰世的侧板设计了一个卡槽,能直接把点火器安装在侧板上面
操作步骤:点火器正负极安装好,红线(鳄鱼夹)夹在火头上,黑线(小圆圈)固定在缸底螺丝,随便找一个,只要能形成回路就行了(OS发动机的缸底貌似有个专门给负极固定的螺丝孔,那个螺丝固定上去完事,通电后,按钮时不亮的,没在工作,先按一下按钮,按钮上的红点开始闪,应该是给电容充电的时间,过了5S左右,红点常亮,说明就是回路已经通了,直接用启动器开转就行了。没弄懂情况的可以拆下火头试试看步骤吧。
陀螺仪,遥控器我选择的是MIKADO的VBC,NEO带救机,谁用谁知道,真舒服,之前还准备升级VLINK的,结果发现用卫星貌似更能满足布线,那就这样吧。
说到遥控器的设置,Vbar Control 的遥控器先前是没有油门曲线这回说法的,直接设置Bank1.2.3的定速转速值就可以了。所以现在要去官网下载两个应用,名字是NEO Macrocells,
还有一个是Special Throttle Curve 特殊油门曲线(油机专用)
这里套用一下日总翻译的VBCT软件说明:
NEO Macrocells NEO 宏应用程序(译者注:由于此功能非常繁杂且直升机中基本用不 到,留待后期单独整理翻译。但该应用程序需要安装。)
宏单元是 NEO 的 Pro 版本以及VBasic 接收器的一部分。宏单元是直升机或固定翼的可选项。如果需要高复杂 性,即在具有大量舵机或特殊功能的模型上,它们旨在扩展功能。
要使用宏单元,需要 VBC&VBCT。
Macrocell 宏简介
概念
在经典发射机上,某些功能固定在所有或至少某些通道上。根据附加功能的数量,这可能变得非常复杂,另一方面,它不是非常灵活。
VBar NEO 与众不同:它支持 40 个功能块,每个功能块都支持不同的功能。另外,这些功能可以链接在一起形成类似流程图的东西。因此可以构建任何函数链。
这些功能块称为宏单元,这意味着它们是具有某种不太复杂的功能的单元,可以互连以形成完整的并且取决于设置或多或少复杂的功能。
基本宏单元称为“通道”,在经典发射机中具有普通通道的功能。根据所使用的单元,将输出分配给 NEO 的物理信道。有些单元路由到 NEO 的连接,有些单元输出到数字输出或总线扩展器。其他单元没有物理输出,可用于中间结果。
优化
VBar NEO 有一个内部优化编译器,它决定执行单元的顺序以获得最佳性能。所以没有必要保持一定的顺序。所有计算都将在一个框架中完成,因此即使在非常大的函数链中,输出也不会有延迟!
Special Throttle Curve 特殊油门曲线(油机用) 用于在油机调速器中启用多达 7 点的油门曲线设置。需要 Macrocells(宏单元)应用程序(使用MC 31,32 和 33 作为输入)
看着解释可能还有点云里雾里,其实就是用来在遥控器上设定油门曲线的。
我设定了三条曲线,一条是Normal,IDEL 1 ,IDEL 2.
对应的曲线Normal是斜线0-100的输出
IDEL 1和2为V型的油门曲线,但是这个没什么用,应该一般情况下IDEL是由定速器接管风门大小的,设定的目的是定速器失效的时候用的。
具体的界面在此:

好了我们来讲讲电子设备的接线了:
斜盘舵机分别插在NEO的CH123上面(这个就不细讲了),锁尾插在NEO tail上,NEO的ESC口插线和定速器的Thr相连,NEO上的AUX 1和定速器上的Rpm相连,这个开关用来给定速器提供不同Bank定速值的信号,定速器上的Sen接外挂在离合器风扇上面的霍尔转速传感器,定速器上的Sv1连接风门舵机的舵机头。
具体的图在这里我标号了

在NEO上设定直升机螺距等参数:
NEO上面的设定和电动直升机上的一样,这个你们参考一下V8或者K8的,在这里要感谢一下K8,没有他我就不会接触到直升机,只不过在最后一页,在Governor里面选择VBar n-Governor。
我们开始在NEO上设定风门的怠速开关:
它是用来启动怠速的时候用的风门量,其实就是找一个发动机以及开始转了,但是让甩块接触到离合器摩擦片的时候的风门位置量,
首先打开VBC菜单,Transmitter--Assign&Calibrate--Optional Switches--Option(1,2,3)随便选一个开关,这就是你现在定义好的开关,接下来在Model Setup--Governor—Nitro Special,在这里关闭Throttle direct Bank (off),第二行Throttle Cut(选择之前你设定的开关Option1或2或3)。
接下来在一级界面Governor里面,Idle setup,自己设定好一个数值参数,你可以先预设一个20,到时候等把发动机点着后再听声音改参数大小即可,一般能听到清脆的突突突是最好的。(一般发动机风门上都有刻度线,和距离全关差不多1-2mm的地方就是怠速的风门开关量)
然后我们开始设定NEO Macrocells下的V型油门曲线:
打开一级菜单,在Model setup--Macrocells Setup--Edit Macrocell--AUX 1点进去,划到左边,选择Chanel,左上角有个Input 将开关改成Sw Bank即可,其他参数在给个图。

接下来推出到31项,Curve 这个设定的是Normal的油门曲线,如图:
接下来推出到32项,Curve 这个设定的是idle1的油门曲线,如图:
接下来推出到33项,Curve 这个设定的是idle2的油门曲线,如图:
多达7个点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好适合你的曲线。
遥控器上设定的最后一步,在Governor – Throttle Endpionts, 在这里设定风门舵机的行程参数,其实就是设定舵机运动的范围,避免憋着。 遥控器部分的设定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油王定速的设定方法,它需要一个设定卡。
将设定卡插到定速器上
给接收机上电
长按NEXT-MENU三秒钟就到了设定的页面。
第一项是三个速度的设定,这里STD和3D,我是这么理解的,STD就是标准的定速模式,如果你飞的比较暴力那就改成3D,可以自定义定速的默认值。
其他的根据说明书走一遍就行了,注意的是测试传感器的时候转一圈显示一个ON!
测试好后,用AB胶水固定住,单纯用螺丝不行的!!!振动是一个非常头疼的事情,把传感器振下来了打到离合器就等着哭吧哈哈哈。

最后设定走一遍了之后先断电,然后把设定卡拔下来就可以了。
如果启动的时候风门舵机不动那多半是定速器错误,检查一下定速器的灯的状态即可确定,这个也在说明书上有。
混合的那些我还没尝试过,不过貌似也没啥必要,毕竟我是个小白哈哈哈。

下面设定的差不多了,来说说油针,这个我也就是听师父说的,OS发动机不用磨合直接就上,当然我是怠速了一下,热热缸,两个油针都顺时针转到底,也就是全拧紧,然后逆时针退两圈,肯定是富油,带桨出去飞两个悬停吧,也检查一下定速器是否正常工作还有飞机其他地方安装是否到位。到时候在开始慢慢的收油针。
切记,一定要带负载(桨)转,发动机不是电动机不可以空转哦!!!

启动器打不动了说明淹缸了,拆下火头,再用启动器转几下把多余的油打出来,就好了
强烈推荐使用亚拓原厂的启动器,虽然贵但是好用啊,还带扭力保护。那种便宜点的力量太大了,我的启动杆打弯了……
4月17日第一次首飞,定速偏低我设定的是1750转,慢慢来

4月27日原地首炸,恰好被我的行机记录仪记录下来原画面,总结一下,不要再3D模式下点火……此处省略好多后悔,不过听说每个玩油机的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当买个教训。

5月2日上海聚会,凑一起飞了一飞。嘿嘿一箱油飞航线和简单的3D,算了一下起码7,8分钟,还是很喜欢这种声音和感觉的,自带拉烟效果!

好的小白第一次写,有些地方还不是很完善,日后修改一下,感谢指点指教。
同时建议论坛少打口水仗,多发技术贴。

楼主:
部分VBC的neo的设置图片稍后补上

网友:
萌新来顶贴

网友A:
这么高端的一套,启动器不太协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端的一套,启动器不太协调啊

换成亚拓的了

网友:
这个论文棒。。。

网友:
油机确实有魅力,如果飞机能更轻点就好飞了。顶顶顶

网友:
上海的帮顶啦!我的油机已经放在家里当摆件工艺品了。而且很久没有飞过直升机,现在都不敢飞了。

网友:
顶贴,漂亮的飞机

网友:
羡慕有钱有闲的

网友:
听说评论就送nx7,所以我来了

网友:
油机,很有味道

网友:
也有一次沒注意在3D模式發動
直接全油門爆轉,還好有用腳抵住尾管,只有來令片燒了

网友B:
同样忘记了关开关,机身都是来令片粉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忘记了关开关,机身都是来令片粉末

都是过来人哈哈哈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设置保护啊,让未启动时打3d模式无效。vbc的macrocell编程能力看起来可以和opentx相比的。

网友D:
油王定速 是啥

网友E(2019-06-25):
比我家小汽车还费油,里里外外都是钱啊

网友F(2019-08-09):
这哥们飞泰世飞得真好!!!!!

网友G(2019-09-24):
VBAR NEO 就有定速功能 你还要自己加个油王定速 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