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谁用过这个系统 求教 卖家只知道做生意 东西卖出后 几小时回复一句 哎......

楼主(2019-05-16):
简单接线后 手动模式 三轴点动 应该接线 没问题 是哇

可是加载文件 按 启动 机器不走 晕死 卖家说我的G代码不对

我都去除了 机器还是不走

望 各位 大神 指教

一下是简单接线

楼主:
补充是这个系统

网友:
这个系统没玩过,只用过USBcnc那个板

网友:
可惜了,可惜了,都还给老师了,看着眼熟,但是认不出来谁是谁,哈哈

网友:
感觉g代码格式不对,多换个格式看看

网友:
没有说明书的话去网上找一下,有可能有些代码机器不识别呢。。。比方说G43,我没有认出来,还有一个可能是F2000大了,你看看这个机床的说明,是不是支持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
切换到自动模式了吗?

网友:
好像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系统 不过是v1.1的

网友:
有的系统不支持刀具长度补偿,你把第二行G43 H1去掉看看。

网友A:
用的咋样?跟XC609D比哪个靠谱?最近也想换个脱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咋样?跟XC609D比哪个靠谱?最近也想换个脱机的

感觉好点 但是 圆弧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好点 但是 圆弧还是不行

这种控制器G代码没有可视化界面,若是软件自动出的G代码跟机器定义略有不同,会不会撞机呢

网友:
提一个可能性哈,会不会是伺服的位置p值太低了,伺服有几个环路,要调整好刚度才高,很麻烦,会不会也许控制器下的信号是没问题的,伺服动刚度不够,震颤了?

网友:
系统没有报警吗,手动和手轮没问题的话试试MDI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好点 但是 圆弧还是不行

换了还是不行那你就得从其他地方找找原因了。伺服设置,机床刚性,丝杆导轨间隙。我以前用的这个控制器1.1版本的,铣圆弧没遇到你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