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Toff模拟器这么难吗?

楼主(2019-05-17):
穿越机纯新手,真飞机,目前只能目视对尾悬停,看屏幕没有飞起来过。
FREERIDER模拟器可以在草地上手动飞了,试LIFTOFF模拟器,电脑配置比较老,运行起来不流畅,飞起来忽忽悠悠的,
把图像设置为fastest模式,好些了,起码能飞起来了。
现在只能飞第一个大草堆的地图飞,其它地图,树林,地下室,体育馆,总是撞东西,感觉很难。
请教大家,其它的地图是否能自如飞行,或者说是经过多长时间的若练才达到的。

网友A:
我电脑也是渣渣,帧率大概30几感觉很影响操作。降完画质降分辨率到了60感觉操作流畅了很多,我觉得liftoff手感有些迷,我飞了20个小时左右,起码能慢飞完赛道了

网友B:
这软件手感很接近真机了,电脑配置好些操作能强不少,只要你地下室能坚持飞完两三圈那飞真机肯定没问题的,再说真机也常炸何况模拟器

网友C:
新手建议把分辨率降低点,比如用1024*768,这样一方面能提高帧率,一方面更抗晕。我平时都用800*600来飞

网友D:
自稳模式不至于起飞都困难吧?

网友E:
难的前提是我电脑带不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电脑也是渣渣,帧率大概30几感觉很影响操作。降完画质降分辨率到了60感觉操作流畅了很多,我觉得liftoff ...

我现在十多个小时吧,继续努力,争取模拟器先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手感很接近真机了,电脑配置好些操作能强不少,只要你地下室能坚持飞完两三圈那飞真机肯定没问题的, ...

调整设置后,地下室可以直飞了,但现在一转弯就撞柱子上。还得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建议把分辨率降低点,比如用1024*768,这样一方面能提高帧率,一方面更抗晕。我平时都用800*600来飞

太感谢你了,我调到800*600后,感觉明显流畅许多,飞得更舒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稳模式不至于起飞都困难吧?

手动模式,可以起飞,但地下室由于高度限制,感觉现在有难度,努力练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的前提是我电脑带不动卡

我的电脑配置也较低,调整设置后,流畅了许多,可以练习了。

网友F:
我练了几十小时了,第一赛道还飞不好,请问你用哪个飞机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练了几十小时了,第一赛道还飞不好,请问你用哪个飞机飞的?

我感觉越大的越稳,现在选的285那个。

网友G:
不要练目视  ,模拟器100小时后你就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练目视  ,模拟器100小时后你就入门了

100小时,每天1小时,3个月

网友:
我就飞了10小时不到的模拟器,后面直接上真机,还是真机好飞。

网友:
要是liftoff上我炸的都是真机,早就炸完一座矿了。

网友H:
模拟器始终还是模拟器,模拟器和飞机换着来提高比较快,我要是想飞什么新动作,就先去模拟器试试,找到感觉了第二天飞飞机就去试

网友:
请教下大家DCL如何?

网友I:
14楼忽然人,100小时还玩啥,直接退魔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14楼忽然人,100小时还玩啥,直接退魔算了

哈哈哈

网友J:
liftoff模拟器遥控死区大,没法控制,为什么啊?就是摇杆轻推没反应,超过一定量以后突然动作,没法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J:
liftoff模拟器遥控死区大,没法控制,为什么啊?就是摇杆轻推没反应,超过一定量以后突然动作,没法控制

设置问题,重新调一下遥控校准,一般默认都很灵的,轻微一推就翻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器始终还是模拟器,模拟器和飞机换着来提高比较快,我要是想飞什么新动作,就先去模拟器试试,找到感觉 ...

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玩固定翼就这么做的,所以炸机很少。这方法确实有效。

网友:
搞了个全无线的,带眼罩练习

网友:
飞穿越机如何保持稳定高度啊?

网友K(2019-11-20):
一早上飞起来就炸了,我都无奈了,好难啊,总感觉难控制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早上飞起来就炸了,我都无奈了,好难啊,总感觉难控制死了

你是真机炸了,还是模拟器。
到目前我的感觉是,真机比模拟器好飞。模拟器练出条件反射,就行可以了。
真机刚开始,可以把RATE调低一点,熟悉后,一点一点加,容易控制些。我是由0.7开始往上加的。

网友:
直接找个大草地真机飞,没想象中那么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真机炸了,还是模拟器。
到目前我的感觉是,真机比模拟器好飞。模拟器练出条件反射,就行可以了。
...

真机,第一次出去就提控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