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飞鲨飞翼(FLY SHARK)远航的没?求指教

楼主(2019-05-17):
动力选择有5~6寸桨 和8寸桨
电机22全系
电池3S和4S
哪种搭配效率高点?省电,动力好,重量轻

楼主:
就是这款。和arwing差不多

网友A:
很好飞的,大螺旋桨省电的,主要还是看电池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飞的,大螺旋桨省电的,主要还是看电池容量

嗯嗯我也觉得。
2212 2216这两个怎么选?
3s 还是4s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效率高

只打算8寸桨,
4s 下
2212 1250kv 1400kv
2216 1250kv 1400kv

哪个电机和kv效率高?2212应该更省电点吧

网友C:
看了下还不错呢,比AR更进化了。虽然很相像。翼刀是玻纤的,这个点赞。机舱整体层板,也点赞。自带灯条,点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打算8寸桨,
4s 下
2212 1250kv 1400kv

这个要看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功率了

这两个比,功率无疑2216更大啊,电流都更高
我想知道谁的效率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还不错呢,比AR更进化了。虽然很相像。翼刀是玻纤的,这个点赞。机舱整体层板,也点赞。自带灯条,点 ...

设计和价格上,ar没得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比,功率无疑2216更大啊,电流都更高
我想知道谁的效率高啊

在功率足够情况下,负载最好处在最经济的输出值。简单的说就是70%输出下,负重所占拉力的比值。不过这个没法仔细计算,机器不要太重,功率足够下,选择小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和价格上,ar没得比了

可是我刚刚又入了一个AR。。。

网友:
飞过七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款。和arwing差不多

dsd少时诵诗书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所

网友:
大家好,,我是新人

网友D(2022-02-28):
请问飞鲨不想飞太快的话用2216 1400kv配8寸桨行吗

网友E(2022-04-26):
我用飞鲨飞翼,4S 21700 4500ma电池,2207-1950KV电机,30A电调,51466穿越机三叶桨,F4V3飞控,ardupilot固件,熊猫1W图传,航程可以超过50km,接收机ELRS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