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ght里按遥控器没反应(已正常)

楼主(2019-05-17):
正在组装4轴,用的f3飞控+分电板+电调(3个线正极线、负极线、单根信号线),其中电调正负极接的分电板,单根信号线插在飞控上。然后从分电板5v引线正负极接到飞控,接收机是mc7rb(有pwm和subs插口),我接的subs,betaflight里设置的dshot150。连上电池后,通过鼠标可以在“电机”选项里拉动4个电机,正常转,但用遥控器操纵不了电机,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已经搞定,可能之前设置某个地方设置错了

网友A:
在配置选项下还有选择接收机为SBUS模式,和对应的接收机型号。 当然要正常接收需要配置里把最低油门设置1000.最高油门2000。遥控器里的油门值看着地面站里接收机的数据最低和最高油门设置到配置的数值附近,特别是最低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配置选项下还有选择接收机为SBUS模式,和对应的接收机型号。 当然要正常接收需要配置里把最低油门设置1000 ...

感谢回复,遥控器设置的sbus,油门最小可以设置低的,但最大油门即使设置2000,按住遥控器只能到1800多,不太清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