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4.0固件穿越机电机噪声及滤波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9-05-17):
一直没有深入研究pid,飞的180穿越机,配置如下:4*4.5*3桨,kingkong1806 2280kv

格式4s1300mah
f4飞控
dshot600,20a单体电调
...
飞机用默认pid飞行时,掉头大油门有抖动,于是尝试调整pid,无果,电机发热也比较严重,
看了很多篇文章后发现和飞控减震和滤波设置有关系,于是捣鼓两天时间,由于搞不懂滤波器设置,无果
用了bf-blackbox explorer,pid analyzer软件,重新发帖求助!
以下图片pid的数值为,
p:30
i:10
d:5
双8k采样率,
关闭了所有滤波器,关闭所有影响pid的设置,然后bf-blackbox explorer调出黑匣子电机噪声如下:

很明显的电机噪声很大
飞机的减震做的不好, 一    片    绿    是这个原因吗?
相对应的analyzer分析图片如下

然后我把滤波器设置如下:得出电机噪音如下:
显示的比例都是一样的 在explorer中显示比例我都调成20%,所以看图就能直接看出区别,

电机噪声曲线好了很多,这样的电机噪声会不会还是比较多?

网友:
羡慕会用analyzer

楼主:
还有bf4.0里面动态滤波器和普通滤波器有什么区别,滤波器1与滤波器2又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求普及!

楼主:
analyzer用来查看pid比较好,也不难啊,黑匣子数据导进去就生成图片,主要看的也就是pid曲线,看曲线调pid挺好的,现在是为了设置滤波器。

网友:
等楼主调试后的试飞感受

网友A:
滤波器我认为应该使用低通滤波滤得越低越好,但是灵活性会受到影响,这个需要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我认为应该使用低通滤波滤得越低越好,但是灵活性会受到影响,这个需要摸索

低通滤波器可以低到5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通滤波器可以低到50吗?

理论上可以,你想想最快的动作你分辨不了1秒钟50次,具体试试看吧

网友:
低通滤波还是很有必要
再平衡的电机也有震动,桨剐蹭了又会有新的噪声
个人遇到的情况来看,默认配置飞电机会烫多半是电机本身的锅
。之前买过kingkong的1408 和1104,装上就悬停一块电都烫的不得了。后来1408换了个格普的,就不烫了,其他什么也没改。倒是1104,换了其他牌子的还是烫,估计负载有点大,,反正是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bf4.0里面动态滤波器和普通滤波器有什么区别,滤波器1与滤波器2又是怎样的一个关系?求普及!

官方wiki有说的,动态低通滤波代替原来的一级低通滤波,滤波后的数据再经二级低通滤波(如果开始的话),所以地面站上动态低通滤波和一级低通滤波是不能同时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