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解锁后电机不直接转?

楼主(2019-05-17):
刚才设置了通道5的3段开关为解锁,波到中间档位4个电机直接转,如何才能解锁后电机不转呢,让它给油门时再转?我已经设置了这个“解锁不要转电机”,但它还是一解锁就直接转。我若是把油门放到最低,向右后几秒后,再给上油门,飞控的红灯会一直闪烁,若不推不闪

网友A:
还要把Air模式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把Air模式关掉

感谢指点,没有开air等模式,暂时只有设置了ARM模式,解锁后3个电机怠速转动(怠速设置0时),设置怠速5.5%时,解锁后4个电机怠速转动,不清楚是设置的问题,还是固件版本或其他原因

网友B:
把最小油门值设置到1000

网友:
從4.0固件後,airmode要自後關閉

网友C:
你第二張圖片個頁落下面有個叫永久启動airmode要関閉!
樓主飛機有沒有安裝bb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最小油门值设置到1000

谢谢,按你的建议设置了
刚才我测试起飞,以前没起飞过,配置是1400kv 2008电机,5寸桨,解锁后,然后我逐渐给油门能听到非常大的桨转动声音,可以看到转速很快,但无法起飞,开的新手自稳模式。整机220g,2s电池。我的机架底部不太平,无法起飞和这个有关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第二張圖片個頁落下面有個叫永久启動airmode要関閉!
樓主飛機有沒有安裝bb機?

感谢指点,确实是安装的4.0后面的最新版,先前只看了air没注意“永久启動airmode”这个选项,刚才关闭后电机就可以解锁不转了。BB响能显示那种偶尔插上电池看一下,还有个纯BB响的元件,还没来得及焊上。遇到个问题,无法起飞,加油门只能听到很大桨声,刚试时开的自稳模式,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补充一下,我电调没校准过,好像Dshot模式无需校准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可以飞起来了,重新充电+调节了一下机架

网友D:
在设置里把永久air模式关掉   然后把解锁后电机不旋转打开    让飞行模式开关处于自稳模式或者手动模式  这时候解锁电机就不会转

网友C:
如果有bb機,你解了鎖而電機不轉bb機會響,要關閉ARMED,才可以電機不轉不會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设置里把永久air模式关掉   然后把解锁后电机不旋转打开    让飞行模式开关处于自稳模式或者手动模式  这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bb機,你解了鎖而電機不轉bb機會響,要關閉ARMED,才可以電機不轉不會響

好的,记下了,多谢多谢:)

网友(2019-09-23):
关闭airmode才可以解锁不转

网友:
在BF里把AIR模式常开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