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咨询一下

楼主(2019-05-17):
亚拓T6和亚拓A10两个遥控器哪个好点

网友:
小众的东西,一个是FUTABA的,一个是JR的。
建议都不要买。

网友:
遥控器最好是futaba或者j r,要不到时候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你问的这两个都不太好。。

网友A:
之前用过T6和FutabaT6J一模一样,怀疑是不是代加工,T6用着还可以,隔墙失控过,其他用着都很正常,调试很方便,现在用JR调试感觉很繁琐,可能用习惯了,用的是干电池,遥控器耗电量有点大,可以改电,

网友:
楼上,你用干电池,我第一次飞天子50油动直升机就是futaba6ex用的干电池,起飞后由于干电池接触不良失控,吓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T6和FutabaT6J一模一样,怀疑是不是代加工,T6用着还可以,隔墙失控过,其他用着都很正常,调试很 ...

本来就是一个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