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震动大,摄像头画面都抖出波浪。

楼主(2019-05-17):
电机换了轴承后,电机震动就变大了,到一定的油门机架共振也大,画面全是波浪。是不是只有买新电机了。

网友:
震动很大的话有必要换电机,不然炸鸡是早晚的事,震动不是很大但画面有波浪的话可以考虑给摄像头做减震。

网友:
检查轴是不是弯了。一般轴承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震动,再就是桨有没有变形不平衡

网友A:
轴拆下来滚玻璃板,或者瓷砖地上对光看缝。轴承坏一般是伴随噪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拆下来滚玻璃板,或者瓷砖地上对光看缝。轴承坏一般是伴随噪音的

确实电机噪音也大,转起来升速声音也不去从前了。有怪音

网友:
飞机看起来抖吗?如果机身抖动不明显可以固定好摄像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电机噪音也大,转起来升速声音也不去从前了。有怪音

如果轴承是新的,先看看轴吧,3.17的轴容易弯,如果是后出轴就更容易弯了

楼主:
今天空转电机感觉声音来源还是轴承,买的轴承规格是一样的。怎么就是声音大。抓住外转子左右晃间隙比好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