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ImmersionRC RapidFIRE 肥鲨眼镜图传接收模块手工校准

楼主(2019-05-17):
ImmersionRC RapidFIRE肥鲨图传模块升级固件后建议做一次手工校准,以往发生过多次案例,都是升级固件后未校准,导致图像撕裂或花屏。

1.设置接收RaceBand IRC频道4,频率5800MHz
2.从“工具”菜单中选择 calibration校准菜单

3.移除天线,确保您不在VTX发射器附近。
4.准备好后按下操纵杆中间按键,等待进度条完成。

5.下一个提示画面出现后,按照上面选择的相同频率给VTX发射器通电,并将其放置在离接收模块约2米的位置,准备好后按下模块操纵杆中央按钮。
6.当进度条移动,将护目镜稍微移动一下。
7.校准完成后,屏幕将显示校准状态(成功或者失败)。

如果校准程序失败,则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之一:
首先,当尝试校准的第一部分时,所选频道错误。
第二个是当尝试校准的第二部分时,所选频道VTX没有信号发送。

PS:另请注意,如果模块处于低功耗模式,校准也会失败,因为两个接收器模块都需要通电以进行校准。

网友:
听说EV200d眼镜可以使用RF接收机,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2020-12-11):
图像花屏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些地方红绿相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