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无动力主轴雕不锈钢

楼主(2019-05-17):
换了个德纳姆的无动力主轴,1.5千瓦BT30.

3000转   3毫米四刃镀层不锈钢铣刀    切深0.2    (0.6也能切 容易断刀  而且不好固定 有些细小的部分 只有2-3毫米 切穿了掉在切缝里 就打刀)  维宏进给值300

图片

6毫米  304不锈钢     切出来效果还可以   但是速度有点慢    打算换根 恒动力的雕铣主轴 在试试

网友A:
楼主的无动力主轴能不能叫大家开开眼

网友B:
304算是加工难度比较大的材料了,这种字用激光或快走丝线切割比较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4算是加工难度比较大的材料了,这种字用激光或快走丝线切割比较好加工

激光或者是线切割,并不适合 2毫米的小点,激光切割 后期无法精加工。这种字后面还有精加工的。字上面的浮雕花纹,激光也没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无动力主轴能不能叫大家开开眼

手头没照片  你可以去淘宝网 搜索 德纳姆  参考一下,但是 注意  我最终确定用来生产,加工不锈钢的主轴 不一定是德纳姆,还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C:
买过德纳姆的产品,觉得比一般的稍好,做模具的电主轴还不太好。我们用的85直径主轴800hz2400转/分的价格在4k多吧。一分钱一分货,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德纳姆的产品,觉得比一般的稍好,做模具的电主轴还不太好。我们用的85直径主轴800hz2400转/分的价格在 ...

一样的感觉 ,也是我的打算   上根恒转矩的主轴  推荐个你用的品牌呗

网友:
用什么做的动力,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感觉 ,也是我的打算   上根恒转矩的主轴  推荐个你用的品牌呗

江苏星辰电主轴,淘宝没有,直接电话联系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