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空心杯穿越机电机用什么型号的插头?

楼主(2019-05-17):
(无正文)

网友:
什么头都可以用,直接焊接都可以。图上的头叫小白头,据说导电性不好,凑合用吧。

网友:
ph1.25!!!!!!!!!!!!

网友:
电机端的是吧?到我的淘宝店看看,搜索 爱飞的蓝天模型

网友:
ph1.2 或者2.0

网友(2019-10-07):
有你这个飞控的空心杯穿越

网友A(2019-11-17):
这个空心杯还在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空心杯还在飞吗?

打算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