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可以设置低电量自动关机吗……

楼主(2019-05-17):
忘记关控直接给电池干大肚子了……咋设置自动关机呢……

楼主:
..........诶苦 华科尔都有的功能

网友:
这功能在天上是要命的

网友:
正常的控都不会设计自动关控的,就像电调不会设置低电压切断动力。

网友A:
照说明书写是有的啊

http://manuals.hobbico.com/fut/14sg-manual.pdf
參考 P34, P90
Low battery alarm and auto shut-down

When  the  battery  voltage  reaches  5.2V,  an
audible alarm will sound.
Land your aircraft immediately.
When  the  battery  voltage  reaches  3.9V,  the
transmitter will be turned off automatically.
*If  you  do  not  operate  the  transmitter  (or  move  a  stick,
knob,  switch  or  digital  trim)  for  30  minutes,  the  message
an audible alarm will sound.

低电量警报和自动关机

当电池电压达到5.2V时,
会发出声音警报。
立即降落你的飞机。
当电池电压达到3.9V时,
发射器将自动关闭。
*如果您不操作变送器(或移动摇杆,
旋钮,开关或数字微调)30分钟,消息
会发出声音警报

网友:
可以设置摇杆不动..分钟后关机

网友:
保电池还是保飞机的问题。。。

网友:
这事都被你干了,你是有多忙?

网友:
**,这可是个要命的功能啊!

网友:
可以设置低电压报警
不过话说这不是自动设置好的???
搂住这种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自动关机?你胆子真大,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说明书写是有的啊

http://manuals.hobbico.com/fut/14sg-manual.pdf

我的理解是电压低会报警,电压持续下降到一定程度以后已经不足以维持遥控器某些元器件的工作电压,就会关机。

楼主:
自动关机是危险 那也不能放到1v啊......也太狠了吧……

网友:
很简单的功能,怎么那么多人看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无人操作的情况了,比如5分钟无操作且电压低则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