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什么是正转电机反转电机

楼主(2019-05-17):
在淘宝看到一家卖2216
电机
的 里面有两种 一种是正转 一种是反转 而且标明前拉机用反转 我就不明白了 电机的转向不是对调两根线就可以改变的吗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而其他一些卖家并没有这种区别 比如朗宇2216 就一种 为什么有些电机要这样区分?
菜鸟不懂见笑了

网友A:
你看看电机轴,是螺纹的,正反转是设计区别,对了不会射桨

网友B:
电机螺纹不一样 一般用自锁桨的才区分正反转电机

网友C:
简单来说,正螺纹上正桨,反螺纹反桨

网友D(2019-06-19):
射桨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射桨啥意思?
螺旋桨转的时候飞出去了,很危险容易伤人

网友F:
个人理解,首先要确定是前拉机,还是腰腿或后推,前拉机,因为从前面向后看正常是逆时针转,所以要用正螺旋的电机,会原来越紧,桨要选正浆

网友G(2019-08-01):
正反电机帽子不一样,锁紧方向也是不一样的,你拿正转的帽子锁反转的电机,扭不进去的

网友H(2020-02-12):
正反是针对螺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