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S装机测评]格普Mark2+大力F722塔式+Runcam Racer2

楼主(2019-05-18):
关于配置:
机架:格普Mark2
飞控和电调:DALRC F722 + Rocket BL_32 50A 塔式套装
电机:致盈动力MARKⅠ 2306 2550KV
图传:熊猫VT5804 M
摄像头:Runcam Racer2
电池:格式TAttu R-LINE 5s 1300mAh

    这次攒的这一套穿越机属于中档配置,各部分性能都比较均衡,先说说机架吧,机架的造型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夸张式的龙牙机架,盒式结构,并且有搭配的3D打印件售卖,让天线和电源线的布置更加整洁,分体机臂正X设计,然而就是分体设计让机架整体重量还是偏重,并且中部铝件为了锁住4个机臂牺牲了很大的高度,Mark2机架对于塔式安装的时候中间高度不太理想,中部十字铝件的原因高度被压缩的很厉害,三层结构被挤得够呛,我通过更换减震硅胶柱的高度才勉强把三层结构装下,如果想再塞进去一层Runcam的Split分体摄像机就不太可能了。我建议如果有选择塔式的朋友可以考虑Mark3的机架,那一款的层间距相对来说会高一些。Mark2属于瘦长型盒式机架,这样留给前部和尾部的空间就比较充足。
    大力家的飞控和电调一直都有不错的工艺和设计水准,配合致盈的MarkⅠ 电机,温柔的4S和暴力的5S都能轻松胜任,如果电机允许这套配置上6S的电池也是妥妥的飞行。电调和飞控系统是整套飞机最为关键部分之一,双陀螺仪搭载F722主控的塔式飞控,支持陀螺仪切换,双32K(ICM20602支持)陀螺仪及PID循环更新频率,以及50A四合一BL_32电调,支持Dshot1200。飞控采用双陀螺仪,可以允许用户在MPU6000和ICM20602双陀螺仪之间任意切换。
    以前我也提过对于现阶段AIO飞控和塔式集成飞控的选择问题:4合1电调的优势在于安装和调试的便捷性,只需要焊接12根电机线即可,对于窄机臂筷子机架四合一电调是不错的选择,减轻了整体重量的同时也更加美观。但是4合1电调也有天生的劣势,就是如果一路电调损坏那么整块电调板就直接报废,维修成本比较高。所以我认为4合1电调更适合Freestyle以及喜欢远航的玩家,以及不经常撞击和炸机的用户,简洁稳定高效。现阶段4合1电调的过载保护和散热性都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准,小炸也完全不用担心,但是如果赛道或树林内频繁高强度炸机,恐怕再扎实的做工和用料可能也难以抵挡。
    分体电调来说我比较推荐AIO飞控,集成了PDB(分电板集成5V和10V降压)和飞控层,相对来说炸机成本也低一些,对于正常机架来说(不追求极致低风阻或轻质量)的机架都可以胜任分体电调的安装,新手来说更适合分体的AIO塔式方案,哪一路出问题可以对症下药,维修更方便,但是分体的安装相对复杂,所以各位新手还需要格外地细致和小心。
    摄像头使用的是Runcam Racer2,拥有宽动态CMOS传感器,前几期开箱测评也表现出了良好的素质,通过飞行体验下来,拥有很强的动态范围和逆光效果,延迟也很低,这次带来了飞行的DVR截图,供大家参考。Runcam Racer2功能齐全,支持电池电压检测,串口调参和按键调参二合一(这个也是这个摄像头的特色之一),P.S新发售的微雨燕3V2以及PHOENIX OSCAR EDITION 也支持这个功能,外场很方便,但是需要占用飞控的一个串口。
    关于电机,致盈动力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品牌之一,从GTS2205开始就很喜欢致盈的电机,造型略带老成和厚实的气质,在动力和效率的平衡,都是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老朋友。这次选用的2306的电机在动力上提升了一个档次,在当今竞争越发激烈的竞速比赛和各种极限花式飞行的促进下,电机的发展速度惊人,拉力、高性能、轻量级这些都是厂家极致追求的方向。虽然最近MARKⅠ已经快被他的后代MARKⅡ所取代,但是作为第一款致盈和SP战队合作的电机也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同时也具有不俗的性能表现。
    电调的焊接,对于所有的焊点一定要饱满,特别是电源线,饱满地焊接尽可能的增强过流能力。
    我选用的设备串口占用还是比较多,所以接线比较复杂,串口占用情况:图传IRC功能、接收机SBUS信号、接收机Smart port功能、摄像头控制功能,共用了4个串口。顺便提一下F3和F7飞控接正常的Smart port反转信号,而F4则需要接未反转信号。P.S随着接收机的发展,带数传的睿思凯接收机都带有F.port模式,将接受机SBUS信号和Smart port信号进行整合使用一个串口信号,根据国外的测试二合一的信号延迟还要稍微低一点,不科学啊。
    焊接的时候,所有焊点都尽可能的饱满圆润,如果出现焊锡拉尖儿的情况,可以调低烙铁温度或者购买焊油进行辅助焊接,主要原因我猜想是助焊剂高温蒸发,所以焊锡的流动性变差,焊接完成后用洗板水对焊油进行清理,虽然操作步骤比较麻烦,但是可以很大程度提升焊接的质量。
    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飞控的接线图
    飞控背部焊盘和正面基本一致,应该是备用设计。唯一不同的是底层四合一电调的信号线和飞控电源线需要单独焊接,其实飞控也预留了连接这几根连接线的端子口,无奈配套电调附送的线只有一头有端子而另一头是散线需要自己单独焊接。(希望大力能为购买套装的童鞋送一根两头都有端子的连接线)
    这次图传使用的是熊猫VT5804 M,熊猫Panda RC在穿越机业界的品质和口碑都很不错,稳定高效,主打性价比,这是熊猫给我的印象。还值得一提的是,熊猫的产品让他在本地的市场占有率极高,同时赞助了很多本地(四川地区)的穿越机活动。此款图传支持Smart audio功能可以通过OSD或者配合睿思凯Smart port协议遥控器调整图传频率和功率等,外场调试很方便。
    遥控器直接修改图传频率和飞控PID外场还是特别的方便。
    或者是用这个Speedybee的外场手机调参神器
    总的来说这次的装机比较满意,走线和各个模块的布置都比较合理,大熊也属于半个美观党,还是喜欢把装机做的精细一点,多向国内的装机大神法师傅学习拍摄和装机的细节,感谢大家阅读到最后!

网友:
好骚好骚

网友A:
不算控、眼罩、电池、接收机,整机的价格在多少啊?

网友B:
包电池这个厚的热缩皮有链接吗,找不到厚的

楼主:
骚还是兔蛋哥数一数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控、眼罩、电池、接收机,整机的价格在多少啊?

市场价的话小15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电池这个厚的热缩皮有链接吗,找不到厚的

乐清市凡客电气   店铺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乐清市凡客电气   店铺名

应该买哪个尺寸的热缩管呢?

网友C:
兄弟,请教个问题,我也是mark2架子,大力f405 aio飞控和熊猫v2图传,电调是好盈xrotor 40A,想问下你大力f405 aio飞控用不用在电源输入再加电容的?如果要加的话加多大的电容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买哪个尺寸的热缩管呢?

压扁宽度要比你的电池截面长加宽的长度要大一些才能塞进去,反正大一点比小一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请教个问题,我也是mark2架子,大力f405 aio飞控和熊猫v2图传,电调是好盈xrotor 40A,想问下你大力f ...

分体最好是在每一路加一个200-300μF的小电容,四合一电调就在总电源加一个600-1000μF的大电容。数值也不是绝对的,你自己选择下,耐压一定要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体最好是在每一路加一个200-300μF的小电容,四合一电调就在总电源加一个600-1000μF的大电容。数值也 ...

那我这种配置是不是要在每个电调处加小电容?还是可以在aio飞控板的电源输入处加个200--300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f722飞控+50a电调有标配8p双头sh1.0端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f722飞控+50a电调有标配8p双头sh1.0端子啊

你看我那个开箱图,可能是版本比较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这种配置是不是要在每个电调处加小电容?还是可以在aio飞控板的电源输入处加个200--300的电容就可以 ...

每个分体电调电源线那里加最好。如果嫌麻烦就总电源加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