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遥控器倒车设置

楼主(2019-05-18):
请问模友,有谁用D10遥控器的,怎么设置倒车模式?我这新入手,开机摇杆是最低位置。接通船模设备后只有前进没有倒车,我应该怎么设置,谢谢各位。用的是1060双向电调,有没有大神能告知具体的设置过程,我研究遍了,感谢

网友:
应该改双回中吧。把油门摇杆加弹簧组件

网友A:
对频的时候 两个油门都中立

网友B:
设置反向通道开关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反向通道开关应该可以

怎么个反向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的时候 两个油门都中立

那是要清除接收器里的原始信息,然后回中,接收机接电源对频吗?可以稍微详细点吗?

网友:
改双回中,再重新校准电调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要清除接收器里的原始信息,然后回中,接收机接电源对频吗?可以稍微详细点吗?

是的 油门通道回中。重新对频

网友C:
用升降通道控制油门啊!楼上的这些人懂不懂遥控器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升降通道控制油门啊!楼上的这些人懂不懂遥控器啊?

没错,改什么油门回中还要拆控这么麻烦,电调直接插到升降通道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改什么油门回中还要拆控这么麻烦,电调直接插到升降通道完事了。

明白人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错,改什么油门回中还要拆控这么麻烦,电调直接插到升降通道完事了。

那是不是油门通道就废了?

网友:
油门摇杆回中。 华科尔的遥控改回中很方便的。  在论坛搜一下  “回中”  找华科尔的控 看看。  只要打开遥控器,拧一下螺丝就可以。

网友:
改下左右遥感就可以了,双回中要拆开遥控器的,油门改到右手

网友:
你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最后是怎么改的。说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