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数传一体 遥控数传 RF-PPM PPM

楼主(2019-05-18):
最近长距离拉飞时需要用到遥控,用过433增程感觉不好用比较麻烦。就搞到了一对 遥控数传一体电台。
900M,30db。 1w

飞控端拆开外壳后是这样,

拉飞之前,先在室内试试效果。这个是地面端,外接锂电池供电。直接从遥控器ppm口,引线,还是比较方便。

这个是飞空端,直接拆了一个飞控,试试信号传输效果。

遥控打满。感觉是有一点延时,

下面开始装机,四轴的。两根线,ppm和gnd

拆掉了  接收机。

目前来说整体来说,安装使用时很方便的,即插即用。距离的话应该不是问题,RFD900 老牌了,还是有口碑的。
ppm信号传输的话,完整安装后,试了下实际效果,并没感觉到延时。又用遥控接收机看了下,信号反应也差不多,。
仔细分析了一下,发现无论是遥控器控制,还是其它方法控制。 遥控信号会首先从地面发到 飞控,飞控再返回参数。地面站看到ppm参数实际走了两倍的路程。地面站还没收到返回参数时,ppm信号早就生效了。

先写到这,等我找个好日子出去测飞》》。。。。。。。。。。。。

有空了,再来写一些。这次飞了两天的。感觉还ixing。
风和日丽,场地里人还挺多的

开始装机。拆去了遥控接收机,使用数传的PPM信号线。这个是从数传的一个引脚 出来ppm信号线。  传来的串口线接到飞控上。

看了地面站的连接情况,目前还好。没有警告。

开始起飞。

矮油,飞起来了  qaq ~_~  `_`

感觉还不错,我没感觉出来延时。第二次试飞, 太阳好大。

先来个测飞。活动一下。

下面是测飞视频

这次,先试一下 遥控失控保护。先飞  1m 高  以防炸鸡。`_~ hhh

这是地面站,1m高 。 拔了遥控器

开始返航,高度开始上升。

遥控失控保护测试视频。

没问题,都完成了。

下面是跑了一个,小航点,一直连着遥控器。

跑了一圈,回来了。

近处航点视频 (不知为啥,这视频怎末模糊, 先凑合着看, 我来捣鼓下。。。。。。 )

这次,时间就飞了一点。 下次要飞远距离的。近距离测试飞,没神魔问题。 遥控的延时与地面站数据接收
都很稳定。  等我下次飞个远的。。。。。。。。。先写到这。

我又回来了,帖子好冷。这次场地限制,只飞了3公里的航线,较远的测试,全程有遥控器信号输入。  飞行视频,有高度,航点等等额

  这遥控数传一体,感觉很不错。   这个数传的通用性很强的,(可以随意更换遥控器。 很喜欢这一点。
安装的话直接就可以用了,不用加其他设备, 就单一个数传。

网友A:
1W距离能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W距离能有多远?

目前实测飞行35KM距离,再远的距离还没试过。

网友B:
xbee和xtend能加pp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xbee和xtend能加ppm吗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C:
接收机可转发ppm 没看懂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可转发ppm 没看懂接线

数传上有个口是输出PPM信号口。

网友(2019-07-25):
引用 网友B:
xbee和xtend能加ppm吗

不能加的,xbee和xtend只是透传,集成模块功能是死的,又不能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实测飞行35KM距离,再远的距离还没试过。

好远啊,这个多少钱,想搞一套玩玩!

网友D:
只能用pIx的飞控吗

楼主(2019-09-22):
引用 网友D:
只能用pIx的飞控吗

试过了,这个与飞控无关,只是转发ppm信号, 应该是只要支持ppm信号的飞控都可以的

网友E(2020-01-05):
现在都不用433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都不用433了吗

433比较麻烦,不太好用,这个数传接线方便